[照明] 拆个LED驱动,通用0930W

楼主(2021-12-26):
▲没写多少W,只有输出横流参数。

▲卡口的壳子直接掰开,里面有安规和压敏,滤波电容450V10μ,用料还行,该有的都有了。

▲芯片看起来不大,整流管用的贴片4007。

▲3.9Ω保险电阻和07D471压敏。

▲横流芯片为晶丰明源BP2865,具体功能特点为:
        无 VCC 电容、无启动电阻
        集成高压供电功能
        外置防潮 OVP 功能
        低母线电压下不闪灯
        Enable 功能兼容开关调色和感应灯
        ±5% LED 输出电流精度
        LED 短路保护
        过热调节功能
        采用 SOT33-5B 封装

▼下面是老外做的阻容降压供电的石英钟电路,这个应该可行,就怕LED挂了石英钟两端电压升高炸鸡。。。

▼下面的是“电波钟”电路,外接天线接收无线电信号,用检波二极管和电容整流滤波后给石英钟供电,不知道是否可行?有条件的坛友试试,我手上没有检波二极管没办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