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GL3224双读大芯片固件版本可以降级吗?

楼主(2021-12-26):
买了一个带SD/TF双卡槽且支持同读的扩展坞,确认了是GL3224芯片,用软件看了固件版本是1539
同时插上两张卡测试了下,顺序读写速度还不错,两张卡都能达到读90多MB/S写80多MB/s
但是同一张卡4K测速却比同样的支持双卡双读的RTS主控的金士顿G4几乎慢了一倍
可能是新版固件的影响吧,不知道能不能或者有没有必要降级到1536试试?(目前网上只能找到1536版本的)
能不能通过什么软件把现在的1539固件备份一下,万一出问题或者还不如现在的再还原回去?
如果不能的话就只能用编程器从芯片里读取出来么?

顺序读写挺快,能到读95写85,但是4K不知道怎么弱了这么多,虽然使用起来感觉不明显
但是之前1536版本单读的GL3224读卡器,这卡4K也能跑到读18写9的,现在这个测速只有读11写6

板子上有4个flash芯片,分别是2个P25D40H和2个P25Q80H 不确定有没有弄错哪个是管读卡器的
P25D40H可以用编程夹读出来,但写入网上的固件不成功,但刷备份的原固件就可以,可能是bin文件缺少对应的校验的数据之类的?
P25Q80H不知道是夹不好或者是CH341A确实读不出来或者必须拆下来?拆的话又影响保修
电脑上试了直接软件刷固件刷不了,可能是config文件里面缺少这款flash的配置信息?
感觉太麻烦了,就这样用着吧

网友A:
把八脚拆下塞编程器上看看能不能拷下固件

网友B:
没有卵关系
有新固件你还不如导出来给别的哥们用
八角芯片CH341导出来就行

网友C:
你不是要旧版固件吗? 直接把那个存储器拆了不要了,就是最旧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要旧版固件吗? 直接把那个存储器拆了不要了,就是最旧版了

还可以这样啊学到了,不过拆了会影响保修吧,还是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卵关系
有新固件你还不如导出来给别的哥们用
八角芯片CH341导出来就行 ...

不确定导出来的是不是,另外其他flash可能需要修改bin文件之后才能用吧,网上的1536我是刷入不成功,或者也有可能是CH341A对这个P25D40H只能读不能写?但是刷入读取备份出来的bin文件又可以?另外应该就是GL3224旁边的这个flash吧,板子上面总共有4个不会看pcb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八脚拆下塞编程器上看看能不能拷下固件

应该就是我拍的那个GL3224芯片旁边的那个flash吧,不是很确定,一共有4个flash,两个能读写,两个不能读写,不想拆下来哟免得影响保修

网友D:
这玩意还考虑什么质保,用坏了就扔了,虽然价格不便宜,但是很少坏啊,直接编程器走起

网友E:
问一下这是啥子拓展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还考虑什么质保,用坏了就扔了,虽然价格不便宜,但是很少坏啊,直接编程器走起 ...

测速的话顺序读写基本到顶,就是4K速度比之前的GL3224的单读的读卡器测的慢了接近一半,不过做WTG感觉还是挺快的,像是实际要比测的快些似的,也可能双读的就是这样的吧,毕竟我也没有其他GL3224双读的读卡器,所以没法比较,感觉是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这是啥子拓展坞

海备思10合1款 型号是MUC02 比较喜欢这种分体式的 可以自己换长点的好点的线 也不怕线坏

不过也可以考虑另外一款 最近还比较火的DOCKcase 7合1款 跟海备思这个比 多了显示接口信息的屏幕
同样有PD接口+3个usb3.0+TF/SD同读+hdmi 但是少了网口和音频口 不过dockcase的芯片和做工貌似更好一些 当然价格也贵一百多 海备思的这个主要是VLI的芯片

网友(2022-04-06):
拆下来读固件

网友(2022-09-02):
GL3224现在比较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