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卡西欧zs150卡片相机提示电池电压低 有没大神会修的 有偿

楼主(2021-12-27):
卡西欧zs150,故障是电池满电压4.2V 开机就提示电池电压低 实际测试加表4.2V以上就没有提示了

翻了好多资料 看别人说改R2电阻就可以 找了两三天没有找到这个电阻

本人是修手机的
目前维修思路有两个
1.锂电池是3.7V-4.2  基于这个机器的这个故障不改变电路的话 在B+加升压电路升压0.5V-0.6V 让电池过来就直接升压0.5 0.6V这样

2.还是找到这个R2电阻 或者其他的电池检测东西修改?

有没大佬修过此类故障 手工没问题 不管是贴片IC 还是飞线都没问题 就是缺个思路。。

有会的可以PM本帖 或者联系QQ67619 6  费用你说就行 求大神指点。

图片红色正极 黑色负极  中间没接线的对应电池检测脚

网友A:
没研究过这个,电池检测脚是检测温度的还是通讯的?有电路图的话好说,找一下电压检测的分压电阻,可能阻值异常,没电路图的话只能沿着线路找过去了,看着器件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这个,电池检测脚是检测温度的还是通讯的?有电路图的话好说,找一下电压检测的分压电阻,可能阻值 ...

就是没电路图 有电路图就能搞定了   哎

网友(2022-01-27):
我有个佳能的以前经常电池有电就不能用,后来在电池盖子那垫了个塑料片就好了,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