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一颗奇怪的颗粒闪迪标SanDisk 05091-120G,检测时凯侠颗粒

楼主(2021-12-27):
简单概括就是一颗粒型号在各个地方显示不一样,这颗粒是固态硬盘上面拆的几片,,前段时间入手了群联UP307,焊上闪迪标的颗粒(如图1),宽体的,48脚颗粒,插入电脑之后用chipGenius看到颗粒的型号是TC58TEG7DDKTA00(如图2),图片上是另一片焊在UP303上面的,看颗粒型号,量产各种出错,直到昨晚上彻底出问题了,插电脑没反应,短接29跟30脚ID居然变了(当时没截图),放开之后又没反应了,开始以为是UP307的主控板坏了,换到另外一片板子上面插电脑,LED灯在闪烁,但是很暗,没有别的反应,再换一片UP307,还是灯很暗的闪烁,电脑没反应,以为颗粒坏了,颗粒拆下来焊到安国6989上面发现型号识别成另外一个了,打开量产软件也能识别,低格量产虽然红色的,但是重新插拔之后有盘,速度如图,用FlashMaster查ID看到的型号又不一样,这颗粒特么的到底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
跑圈也能过,颗粒没坏

网友A:
你不用怀疑了,这就是假标,假的不能再假的那种,硬盘原来多少颗粒?多少容量的?这种速度的话,就不要上3.0的板子了,直接上个芯邦的USB2.0主控,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怀疑了,这就是假标,假的不能再假的那种,硬盘原来多少颗粒?多少容量的?这种速度的话,就不要上3. ...

120G的硬盘,2246XT的主控,上面8片,被窝拆下来了6片,另外两片在硬盘上重新开卡成功32G的,在2246XT上单贴的时候读160M写40M,双贴读180M写80M,速度面前可以了,我知道闪迪很恶心的把别人的标抹去打上自己的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0G的硬盘,2246XT的主控,上面8片,被窝拆下来了6片,另外两片在硬盘上重新开卡成功32G的,在2246XT上 ...

抹标重打不是闪迪所为,应该是其它小厂搞的

网友C:
闪迪TSOP不是这种标的
东芝黑片重新打标量产前几位ID都是一样的

网友D:
百分百是假标,旧封装的标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抹标重打不是闪迪所为,应该是其它小厂搞的

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迪TSOP不是这种标的
东芝黑片重新打标量产前几位ID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白色丝印的标,刚刚搜闪迪颗粒发现全是白色丝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分百是假标,旧封装的标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白色丝印的标

网友E:
这sandisk绝对不是正经的sandisk
虽然现在被西数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sandisk绝对不是正经的sandisk
虽然现在被西数收了

不知道,我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