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家庭ktv的组建

楼主(2021-12-27):
农村,丈人家,叫我弄一个家庭ktv,因为丈人和他们邻居都喜欢唱歌,每次去外面ktv都是大几百小几千的,开销太大,知道我能捣鼓电子产品,所以就给了我一个任务.但是我从没接触过这个东西,看了一下淘宝甚至怎么接线脑袋里都没思路,后面看了一下自由麦淘宝成品,一种是带点歌机本地硬盘的 一种是不带的,前者四五千 后者价格对半左右,价格2000也能接受,但是就怕效果不如意,丈人的任务不能搞砸了,毕竟是有可能会邀请全村人来唱的设备,哈哈哈.故求助于万能的坛友.
现有条件:农村客厅+液晶电视+移动盒子(破解了)+预算2000以内

网友:
2000以内,能搞出什么KTV????一台点歌台,一台功放、一对音箱、一台效果器...........2000的价格,你老丈人绝对恨死你

网友:
功放,喇叭,调音台,加上这三个就全了。
功放和喇叭可以买二手的,一个功放+5个喇叭,1000左右,当然你买全新的就没有底了,几千到几万甚至几十上百万都有。
调音台可以买直播调音台,可以连手机电视和笔记本,价格200多。

网友:
买个安卓的点歌机,可以网络加歌库,然后楼上说的话筒、效果器、功放、音箱这些整好点才有感觉。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移动盒子装全民之类的APP,但是貌似要收费。
现在直播声卡的混响效果很不错,可以满足家庭K歌,前端弄个无线话筒接收器。
也就是移动盒子和无线话筒接收器接入直播声卡,声卡输出到放大器。
盒子的HDMI接到电视。貌似全民K歌类的支持手机端点歌吧

我个人用的都是淘来的东西,400买的3T本地歌库的歌王300B点歌器,朋友给的杂牌UFH段无线话筒,百灵达调音台,放大器也是几台换着用。

没买点歌机之前曾用过破解的机顶盒用全民K歌,好处是歌库应该比较强大,但是后来电视端要收费,没研究怎么绕过收费 。
后来买了点歌机,但是曲库有限,没用的歌一堆,新歌没有。更新麻烦。

网友A:
农村家用,直接移动广场音箱,声大便宜免功放模样还亲切。功放没啥必要,空间不好的话可以考虑反馈抑制器,麦克当然必须无线,最麻烦的还是点歌平台,app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堪忧,本地硬盘肯定是最好的,价格上可以考虑二手ktv的主机。

网友B:
看到价格心瞬间凉了! 就算二手的设备也不止这个价格,从自身的经验给你几个配置信息参考:1你说的效果还不能太差,相信你去过KTV 首先房间有小、中、大、豪华\vip,我们先撇开装修的吸音要求,这个声压空间就基本决定了你的音箱参数,比如使用10寸、12寸、15寸大小,以及数量。 其次就决定了你的功放功率,数量。  一对二手玛田15寸估计价格都不低于3000块钱了,国产12寸二手也得2000块钱左右,对应功率的功放二手800块起步吧。其次是效果器二手X5这种也得500块钱,无线UHF麦克风舒尔,森海塞尔、BBS这种300块少不了。
2、关于点歌机,嵌入式一体机3T硬盘这种怎么着也得700块钱,(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一台用拥有大硬盘的台式电脑)外加一个二手21.5触摸屏350块。     液晶电视你怎么着也得弄台55寸的吧。 写不下去了

网友:
我觉得KTV要转圈沙发,茶几,骰子,水果托盘,啤酒红酒 扑克 零食 公主少爷 代客泊车……

网友:
2000不行,一个公主都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价格心瞬间凉了! 就算二手的设备也不止这个价格,从自身的经验给你几个配置信息参考:1你说的效果还不 ...

还有VR,高大上啊。

另外LZ我有一个建议,买个唱吧小巨蛋,机顶盒下载唱吧APP开通唱吧会员,电视接2.1有源低音音箱,效果也还是可以的,我一个邻居家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VR,高大上啊。

效果==功率==价格,   照成本就只能买夜宵摊卖唱,广场舞哪种设备,起码有一定的效果。  哪有大屏幕加音响这个价格的,不实际。当然去倒闭场子检漏可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效果==功率==价格,   照成本就只能买夜宵摊卖唱,广场舞哪种设备,起码有一定的效果。  哪有大屏幕加音响 ...

LZ说的2000预算,我这个方案还是足够的,还能够开几年会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农村家用,直接移动广场音箱,声大便宜免功放模样还亲切。功放没啥必要,空间不好的话可以考虑反馈抑制器, ...

经常去KTV混的,要是给他整广场舞设备,糟老头子都敢把姑娘领回去你信不?

网友:
这价格还是手机APP加会员比较实际,功放音箱就算二手的都要大几千了,别说显示屏电脑等等设备了

网友:
买台带屏幕的广场舞音响,2000块都不到,无线麦克风都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说的2000预算,我这个方案还是足够的,还能够开几年会员。

网络不好,就瘫痪了。还是要找个专业的点歌机,网络加本地硬盘一体的,这样歌库齐全。可以花几百块买个二手投影机

网友:
1000多买一套5.1的家庭影院,买两个话筒,剩下app充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去KTV混的,要是给他整广场舞设备,糟老头子都敢把姑娘领回去你信不? ...

所以,楼主自己加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