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bios看的到硬盘,但启动项里看不到!(已解决)

楼主(2021-12-27):
请教大神,一台三星笔记本进bios可以看到硬盘,但在启动盘选项里看不到,用PE盘可进入也可看到硬盘,也能操作,但在bios启动选项看不到就无法开机!这是哪出问题?

网友:
一般需要更改硬盘属性,改成普通模式。

网友:
一般都是BIOS自己的问题

要么是设置问题,把这个设备设置为排除引导之外了(一般会在BOOT菜单里面的左侧显示一个惊叹号,或者上下栏中的下侧),但除非个人误设置之外,很少是机器本身规则引起的(如果BOOT或STARTUP里面没有显示,则可能是兼容性问题或者本身就是如此设计的)

另外一个就是天生限制,为了减少各种启动的兼容性(早期的MBR搭配Windows系统分区,很容易引起各种启动问题的,特别是搭配上有各种一键恢复硬盘保护功能时),默认有些BIOS工程师写代码时就只开启了一个位置的引导,其它位置是进入系统后识别使用,无法支持开机引导功能(很常见,很多品牌都有这种设置,例如联想早期的机器)

如果你会改BIOS的话,可以把这个功能改过来的,不同品牌的修改方法不同。有些品牌还有高级工厂模式的进入方法,这里面通常也可以修改

网友:
一般先改legacy模式。因为UEFI模式的话可能就不认一些启动设备。

网友:
BIOS首页是可以看到硬盘型号的,BOOT和F12里看不到,PE能看到,
是因为你的笔记本太老了,因为我遇到过,
我买的是武汉长江存储的固态,厂家技术还跟我视频排查问题

网友A:
见到过BIOS认不出,但进系统后,硬盘管理和 硬盘工具里能认出的,又是啥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到过BIOS认不出,但进系统后,硬盘管理和 硬盘工具里能认出的,又是啥原因呢?  ...

BIOS要分地方,首页能读出型号,启动项和F12读不出,就是机器太老

网友:
大概率是主板兼容性不好

网友:
我赞同4楼的说法 应该是启动的模式不兼容  当然彻底解决方法可以用3楼的修改bios 普通人更改硬盘的引导方式吧

网友:
legacy CSM和UEFI调整一下看看  实在不行就是BIOS兼容性问题 刷新BIOS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回复,公司MIS给解决了,还是bios设定问题,也没问他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