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存储卡变成只读了怎么办啊?

楼主(2021-12-27):
手机存储卡变成只读了,放电脑上可以正常读写,但是写入的东西放手机上就没有了。卡上有90G内容,如果要格式化,转移数据时间比较漫长,看是否必须要格式化。

网友:
拷贝到电脑上吧

楼主:
是不是快完蛋了啊?三年多,闪迪128g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快完蛋了啊?三年多,闪迪128g

电脑上能读写,,说明问题不是很大,,可能是手机的文件系统在 TF卡上面出了点小问题,建议你先备份数据再格式化存储卡,,再把数据拷回去

网友:
首先确定存储卡的好坏,你这90G的内容都能正常读出来吗?要用测试软件才能发现问题,你拷贝几个内容再打开是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
内存卡就别折腾了,既然是闪迪就走在线RMA换新就可以了。

网友:
赶紧把数据拷出来吧,这就是存储卡完蛋的现象(电脑上看似存入的东西,再插一遍就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楼上说的寄回换新是办法。

楼主:
“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这是彻底完蛋了吧

楼主:
刚刚申请了售后,等待邮件中。卡里面有很多照片,包括一些身份证照片,是不是有风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申请了售后,等待邮件中。卡里面有很多照片,包括一些身份证照片,是不是有风险呢? ...

如果卡里的照片不宜泄露出去,建议你还是不要修了。现在TF卡都很便宜,几十块钱买个安心。

网友:
我有几张卡也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写入量到了。

建议买新卡吧,现在也便宜。

至于发给厂家换新,看你数据敏感不,如果不想让陌生人得到你卡上的数据,还是扔角落吃灰吧,也能当做一个备份。

网友A:
坏了,把数据拷贝出来!

网友A:
电脑上能读写也是假的,把卡取出来重新插上去新写的又没有了,卡坏了!

网友:
在电脑上右键属性里工具里整理和修复试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把数据拷贝出来!

的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能读写也是假的,把卡取出来重新插上去新写的又没有了,卡坏了!

嗯嗯,确实是这样。

楼主:
尝试了网上目前的办法:usbboot,SDformat,屏蔽第一脚,低格,插到旧设备上。。。都无法解除只读。
通过和售后沟通,质保换新卡没有问题,也发来了邮件。
考虑到卡里有很多照片,包括身份证等平时工作中的一些资料照片,怕带来麻烦,最后还是放弃了质保换卡。128g的,小心痛。
就当备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尝试了网上目前的办法:usbboot,SDformat,屏蔽第一脚,低格,插到旧设备上。。。都无法解除只读。
通过和 ...

不用放弃啊,教你个方法,用电子打火机的打火器不停的打各个脚,多打一会就可以了,读都读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放弃啊,教你个方法,用电子打火机的打火器不停的打各个脚,多打一会就可以了,读都读不了的。 ...

到时候和申请售后的现象不一致不知道能不能过关。申请售后的时候描述的现象是:可以正常读取,不能写入。

网友:
不会管你的,我之前就这样干过。实在要解释,就说最后一次救它,没就回且完全无法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