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校准面包机的加热控制,做出更好吃的面包。

楼主(2021-12-27):
入手了一台美的面包机,丰富早上的餐桌。
想校准面包机的加热控制,避免过度加热。

拆机,找到测温元件,判断是NTC测温电阻。
在NTC测温电阻上并联一个微调电位器,就能够改变微电脑对温度的判断,提前减小或关断加热,校准加热程度,获得更可口的面包。

测温元件位置

NTC电阻

NTC插座

主板走线

主板与电脑板连接

电脑板

并联微调位器

网友:
我通常都用DIY模式,从来都不用面包机自带的固定模式

网友A:
楼主真的好有心思, 我也买了一台东菱面包机,用了几年了,感觉面包做的好吃关键是一定要用面包粉(普通高筋粉做出来口感差别很大),另外酵母建议用白燕的高耐糖酵母,比安琪的好。然后就是放牛油(动物牛油)可以让面包松软。千万别放酥油

网友B:
我怎么记得这种可调电阻中间脚才是可调脚啊,1,3不是固定阻值的脚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好有心思, 我也买了一台东菱面包机,用了几年了,感觉面包做的好吃关键是一定要用面包粉( ...

放黄油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这种可调电阻中间脚才是可调脚啊,1,3不是固定阻值的脚么? ...

拍照时还没焊接,中间的脚和一个边脚用焊锡短接。

楼主:
如下图所示,电位器要接成两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黄油行不行?

放黄油也可以,别放植物黄油(氢化黄油),口感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看来我家那台也该倒腾倒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好有心思, 我也买了一台东菱面包机,用了几年了,感觉面包做的好吃关键是一定要用面包粉( ...

大神,这么有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围观一群吃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好有心思, 我也买了一台东菱面包机,用了几年了,感觉面包做的好吃关键是一定要用面包粉( ...

学习了,我也有一台柏翠pe8870面包机,只有第一次卖家送的粉和酵母做的最好,后面的就一般般,原来是面包粉和酵母的问题。油都是用的好油。     还有什么安逸的分享。

网友D:
能重写单片机控制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重写单片机控制程序吗?

1、温度校准与程序无关,和测温元件的参数离散有关系,有的测温元件正偏2%,有的是负偏2%,元件都是合格品,生产出的产品会有差异,厂家为避免面包不熟,加热时间会保守地按照最不利情况计算,会偏久一点,所以并联电阻让电脑板认为温度变高了,虽然时间未减少,但是加热强度降低了,防止面包烤过度。

2、重写控制程序并不难,难的是不同面包制作流程探索与分析。

3、家用面包机做的面包,期望值不能与商品面包相同,重要在于方便,健康。

网友(2022-04-13):
这样想做酸奶或米酒或发酵纳豆等其他功能时温度会偏低的,最好能加个开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