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的手机都是24小时唤醒吗

楼主(2021-12-27):
以前的安卓手机系统设置里可以看到亮屏和唤醒的时段,一般都是断断续续的,而现在的手机设置里找不到这样的选项了,有的手机系统连电池电量的充放电斜线图都没有了,现在手机的后台运行越来越多,是不是只要开机就24小时唤醒的了?

网友A:
随时随地无缝监控,手机=碗粥同款电子脚环

网友:
国产的尿性大多是这样...

网友B:
安卓大内存大电池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
睡觉就开飞行模式。

网友:
用功能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的手机不需要操心唤醒之类的问题吧。怕吵的话晚上设个免打扰不就好了吗

网友:
这些应该都是还有的,只是现在大多都不关心了,所以厂家就不显示给用户了,在工厂模式下应该还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时随地无缝监控,手机=碗粥同款电子脚环

手机屏蔽袋解决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大内存大电池不是没有原因的

只有国内的安卓才这样,有Googleplay的体验会好很多

网友:
亮屏时间显示被合并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