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碎屏小米75寸 EA2022 版电视变身小爱音箱

楼主(2021-12-27):
前些时候公司一台小米电视才用了不久就被客人打碎了屏幕,客人赔偿报废后,在被丢掉之前把里面的电源、主板和喇叭都拆了下来。
后来发现原来这种版本的电视自带有远场语音可呼叫小爱同学,两个喇叭又是自带小音箱的形式,通电基本可当小爱音箱使用,所以有了做个小音箱的想法。
最近公司有些地方在装修,拆出不少木板,捡了一块,跟木工师傅借用了一下锯台切了几块木板,直接用万能胶和罗丝组起来,有锯台真方便,切得很平整,轻轻松松就搞好了。
过程没怎么照像,只是随便照了几张,最后买了些贴纸蒙了下皮。

最后的电源板太大弃用,直接使用K2P的电源。

最后有几个问题想请教,看能不能解决。
因为原来这台电视没用无线连接过路由器,现在只能使用网口连网,我是直接在里面塞了个小路由当无线网卡用,手机用小米的万能遥控连上后却只能看到一部份屏幕内容,看不到全部,不知怎么回事。还有连接有线网后无线的设置就变灰色无法再选择进入设置了。请问还有没办法可以设置无线网络,还有手机有没办法看到全部的屏幕内容。
只显示了这一部分,无法全部显示出来,应该不是手机分辨率的问题,用了不同手机显示是一样的。还有这个版本不知是不是减配版的,手机连接上蓝牙后无法使用蓝牙让它播放音乐,设置界面和我自己的一台小米电视的界面也不一样,没找到可以当蓝牙音箱使用的功能。

楼主:
晕。还没编辑好就点了发布。。。。。

网友:
搬好小板凳,放好瓜子等

网友:
直播啦 75寸 还是蛮大的

楼主:
前些时候就已经拆出来,电视就没有了,早丢了。当时没照像。

网友:
上一秒看不到图,再打开就有了,这样功率不小吧。

网友A:
这个用原来的电源板来供电,功率会不会太大了啊

网友B:
这板子卖了可以买两个小爱音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原来的电源板来供电,功率会不会太大了啊

没用原来的电源板,直接用了个K2P的电源,电源板原来是四组12V电源,但都是相通的,只用一组12V电源就够了。原机的电源版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卖了可以买两个小爱音箱了吧

没有吧,我看了某鱼上整套电视的板也大概值个100左右吧。不过这款电视还比较新,没看到有人卖这些配件。

网友C:
我去啊,这估计用电量是几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啊,这估计用电量是几倍啊~~~

电量好像不大,音量10时是5到6W左右,不到7W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块屏幕,修起来或者当配件卖掉,这样才能利益最大化,上班折腾这个老板发现还会扣工资,不合算

网友:
翻车鱼上那些电视屏 怎么踢,怎么蹦,使劲踩都是无敌金身状态。。

网友D:
难道不能改装成电视盒? 外接电视和显示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能改装成电视盒? 外接电视和显示器用?

同意,至少改成电视盒,做小音箱太大材小用了

网友:
大材小用了,出掉或者加个屏幕改电视是不是更好。
小爱音箱不带屏幕的40多就有卖的。当然音质可能没这个双喇叭的好是真的。

网友:
你骗我。你这个哪是小爱音箱。这是大爱音箱,呼叫也应该叫大爱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能改装成电视盒? 外接电视和显示器用?

好像没法改成电视盒吧,所有接口都是输入而不是输出。好像只有音频才有输出的,但又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