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锂电池主动均衡器主电路图 请坛友补画同步驱动部分

楼主(2021-12-27):
如题,有水平的网友请补画同步驱动部分。

网友A:
每次只均衡一个电容,效率有点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只均衡一个电容,效率有点低啊

每时每刻都同时均衡全部电池,直到3节供电电池的总电压低于驱动芯片的VCC保护电压为止。

网友B:
有没有另一种思路的均衡充?就是直接串联充电,当其中某个电池充满了,就通过MOS断开及短路,且经过单片机控制整串充电电压减少一个电池的电压,这样剩下的电池又继续充电,这样一个一个的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另一种思路的均衡充?就是直接串联充电,当其中某个电池充满了,就通过MOS断开及短路,且经过单片机 ...

这个电路可以边充电边均衡的

网友C:
最多十串,再多就不能不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多十串,再多就不能不正常工作了

两块板子串联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块板子串联可以吗?

不可以,两板加起来在十串以内就还可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两板加起来在十串以内就还可以这样用

用多绕组磁环方式进行同步充放电设计架构能否实现十串以上理想均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多绕组磁环方式进行同步充放电设计架构能否实现十串以上理想均衡?

我怀疑你是在说这个吧?
试了一次板没成功,就再也没有时间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是在说这个吧?
试了一次板没成功,就再也没有时间弄了

应该驱动电路有毛病吧?用电容隔离,G极下拉电阻100k这么大,场管在放大区停留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是在说这个吧?
试了一次板没成功,就再也没有时间弄了

还有,你图中ApC芯片的设计有问题,它的3脚要为2.5V,才可以得到占空比为百分之五十的驱动信号。你用示波器测一下6脚的波形就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是在说这个吧?
试了一次板没成功,就再也没有时间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是在说这个吧?
试了一次板没成功,就再也没有时间弄了

你这个GP芯片是固定1kHZ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是在说这个吧?
试了一次板没成功,就再也没有时间弄了

能加你V信吗?给个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驱动电路有毛病吧?用电容隔离,G极下拉电阻100k这么大,场管在放大区停留太长了。 ...

还没弄清楚哪里的问题,你可以搭棚焊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弄清楚哪里的问题,你可以搭棚焊接试试

四脚驱动变压器的初次级匝数分别是多少?磁芯截面积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脚驱动变压器的初次级匝数分别是多少?磁芯截面积多大?

用节能灯里面的磁环就可以了,初次级都是150-200圈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GP芯片是固定1kHZ频率的。

这个只是画图的时候用的,实际我好像用的是1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画图的时候用的,实际我好像用的是1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