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下,网关占用太多插座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2021-12-27):
像以上这种网关不少,一个排插 如果插上这种网关,直接两到三个插座位就算是废了

感觉现在少浪费就是专门给它安排一个专用插座,但有时就只想装一个大排插~~

有哪位有好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
用大一点的电源,一分N路 电源输出咯

网友A:
把插脚拆了,接一个带线的插头。

网友:
220V电源母头+延长线接公头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插脚拆了,接一个带线的插头。

感觉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
集中供电了解下

网友B:
确实家里这个位置设备多,而且大部分以12V为主,可以考虑整个好点的电源,一个设备接一个接头到电源上就行了,增加时多加一个接头,只占用一个220V插头。线也没这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家里这个位置设备多,而且大部分以12V为主,可以考虑整个好点的电源,一个设备接一个接头到电源上就行 ...

才发现图配得不合适 更新了个图~~  这个是3插220V 不是低压供电的

网友C:
玩家一般不喜欢用这样的
玩家也能改电源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家一般不喜欢用这样的
玩家也能改电源供电的

意思把网关三脚拆掉? 变压器也不要 直接接一个直流电源供给它用吗

网友:
我的米家二代多模网关是分体式USB供电,比这个灵活,哈哈,一代带夜灯版确实占空间!

网友:
改成外置电源就好了

网友:
既然愿意为这几元成本的单片机(ESP8266+RC433)花上数百元买单(全屋智能或许上万),自然不在乎再请人加装改装插座什么的。买得起奔驰就应该加得起油。

网友D:
两脚的设备,可以买个2插的延长线来让他只占用一个2孔。
某宝买成品线或是去装监控的地方买个2孔的母座自己改也行。
三脚的设备,如果是新国标的3+2在一块的孔,占了就占了吧,这没办法,如果是3孔跟2孔分开的,还可以折腾一下,但绝大部分的5孔墙插都设计的很操蛋,3孔跟2孔同用,多少都会有点冲突。
如果不想投资买带延长线的母座,最简单的魔改就是直接一头用个2脚的插头,另一边烙铁把线焊到插脚上,再用带胶的热缩管包好就行了。

进阶版的魔改,就是拆机找到弱电接入的位置,然后飞线一个DC座或是TYPE-C母口出来,然后直接对应电压的变压器或者是PD诱骗线去供电。

高端的魔改,则是在边上再掏一个86面板孔,把这玩意拆吧拆吧直接塞进去,然后在面板上打孔装个SMA接头,再拧根阿苏斯的高端天线或是小辣椒天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脚的设备,可以买个2插的延长线来让他只占用一个2孔。
某宝买成品线或是去装监控的地方买个2孔的母座自己 ...

是三脚的网关,如果二角就可以用一转3的转接头了
三脚比较麻烦点,昨晚某宝尽然推了图片的转接头,现在这手机监听真是太狠了,
这都能知道
不过感觉可以试下,就买了个这种转接头,理论情况下这样插线板上隔壁的插头还能用下
等待实物到后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家里这个位置设备多,而且大部分以12V为主,可以考虑整个好点的电源,一个设备接一个接头到电源上就行 ...

用一个多路开关电源就行,可以提供5v,9v,12v,24v,36v那种,一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