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已解决)刷机失败后红米手机只能按音量上键进入菜单怎样刷机

楼主(2021-12-27):
刷机失败后红米NOTE7手机只能按音量上键加电源键进入菜单怎样刷机,
菜单有3个选项  重启手机  清除数据  连接小米助手。
按音量下键和电源键进不了刷机模式。

已解决! 到小米售后免费刷好了。应该也是从  连接小米助手那里用USB数据线进入的,只是他们是官方的刷机工具,,他说这个刷机工具是不能给我的,给我了他们就失业了。

网友A:
应该按提示,连接电脑线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按提示,连接电脑线刷!

只有一个 连接小米助手但电脑小米助手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 连接小米助手但电脑小米助手连接不上。

啥系统,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B:
拆机短接进9008模式刷机吧。用小米助手刷机的话好像得没有BL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短接进9008模式刷机吧。用小米助手刷机的话好像得没有BL锁才行。

BL锁解锁。9008短接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BL锁解锁。9008短接哪个。?

需要拆机,短接主板上的2个点。也有卖9008数据线的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