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点焊机线材选择(求教)

楼主(2021-12-27):
最近搞了一个大个儿变压器,想再做个点焊机,但是对于线材的选择有点问题

如果变压器绕线用50平的线  那焊笔的线低于50平是不是就发挥不出来?
反过来,假设焊笔线是25平  那绕变压器高于25平是否有意义?

网友:
都有意义,关键在于总的内阻,每个部分都会贡献一部分,当然内阻越少越好。

网友A:
这怎么还扛上了?试一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还扛上了?试一遍呗

不算杠吧。。压接的线材做一次就成型了不太好改,所以想求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也从大佬们的建议中学习一些知识经验

网友B:
我刚做的,900E次全铜微波炉变压器,级用25平方双线绕4圈,输出用25平方线,点18650之类的电池没问题

网友C:
一部分加粗也是有意义的,总归可以减小总内阻。
不过如果差异太大的话,个别部分加粗的意义不大而已。

本身线长的部分,加粗的效果更好,比如原来内阻由1毫欧减小到0.5,就比本来0.5的减小到0.25的效果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部分加粗也是有意义的,总归可以减小总内阻。
不过如果差异太大的话,个别部分加粗的意义不大而已。

对!我一直忽略了线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做的,900E次全铜微波炉变压器,级用25平方双线绕4圈,输出用25平方线,点18650之类的电池没问题 ...

有试过最高点焊能力吗?我也做过个700w铝线的点焊机  最多点0.15镀镍    修个剃须刀之类的没问题  但是组工具电池就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试过最高点焊能力吗?我也做过个700w铝线的点焊机  最多点0.15镀镍    修个剃须刀之类的没问题  但是组 ...

我这个试过0.2没问题

网友:
次级线径不长,线阻不明显,绕线尽可能粗,以后省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我一直忽略了线阻   谢谢!

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线阻的问题,无论内绕的部分还是焊笔线部分,都一样。但线阻即使很小,焊接能力受变压器输出能力限制,就微波炉变压器来说,一味加粗线的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E:
其实提高点电压效果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线阻的问题,无论内绕的部分还是焊笔线部分,都一样。但线阻即使很小,焊接能力 ...

我现在感觉那种电焊接头是个薄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提高点电压效果更明显

有个卖家的意见是提高电压是电阻偏高的没办法的办法,无锡老实人讲的,他提倡不用接头,700瓦能点0.2

网友F:
   原边匝数X原边漆包线单匝截面=副边匝数x副边单匝截面是变压器线径选择的最优解,考虑到副边线较长,要适当放大副边线经,假设原边直径0.8线200匝,总截面大约100平方毫米,则副边如果是2匝,则需要50的线,如果引出线长度是单匝绕组长度的2倍,则需要100的线,很夸张吧,由此也看到减少引出线长度的重要性,如果偏重于点焊电阻较大的材料如镀镍钢带,如老实人所说提高电压确实是个有效的方法,但同功率电压高必然电流小削弱了本就不足的点焊纯镍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边匝数X原边漆包线单匝截面=副边匝数x副边单匝截面是变压器线径选择的最优解,考虑到副边线较长,要适 ...

透彻,我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G:
我用90平,两圈,出来直接接焊针,无焊笔,点0.2绰绰有余。就是线太硬不好操作。推荐你用50平直接接焊针,还能多绕一圈,功率不够就减少内阻。
再强就得上铜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90平,两圈,出来直接接焊针,无焊笔,点0.2绰绰有余。就是线太硬不好操作。推荐你用50平直接接焊针, ...

直接引线,无悍笔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卖家的意见是提高电压是电阻偏高的没办法的办法,无锡老实人讲的,他提倡不用接头,700瓦能点0.2 ...

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案,同样线径的情况下,没接头当然效果更好,但是有接头的会便携方便一点,有舍有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试过最高点焊能力吗?我也做过个700w铝线的点焊机  最多点0.15镀镍    修个剃须刀之类的没问题  但是组 ...

能焊不锈钢蒸屉把手,不锈钢杯子把手,近1毫米的两片铁皮能焊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