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首拆-玩客云12V/1.5A电源适配器(BSY018U120150CW)

楼主(2021-12-27):
自从上次玩客云内部电容鼓包之后,琢磨着是不是电源输出不稳定了,搜了一圈都没有人拆,那自己动手吧,应该是全网首拆了。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只有侧面有厂商和参数标识,台钳对角夹两下就开了,很简单。

24AWG的线,1.5A输出的常规选型。

内部直接用白胶固定,顺着边缘切开,直接就能拿出来

用的IC是OB2372,原边反馈

输出滤波用的3颗16V470UF高频电容

高压侧是两颗15UF 400V电容+电感,这边余量不少,设计好的话带12v 2.5A都可以了

输出部分,怎么看怎么像侧立式的双USB输出口,还能加两只5v快充识别IC那种

看了一眼外壳,果然还有一个输出口可以打开,直接是一个插片覆盖的
不知道能不能折腾出一个双usb充电器出来

网友A:
中规中矩还算不差!

网友:
按照主电容算,也就是最多2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规中矩还算不差!

嗯,也就日常用可以。

楼主:
这是掰断了嘛...

网友:
插头拔下来拔断了你敢信

网友:
有没有发现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