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凯侠7.68TB企业级固态硬盘(KIOXIA KCD61LUL7T68)

楼主(2021-12-27):
凯侠pci-e4.0固态硬盘KIOXIA KCD61LUL7T68,7.68T容量,只拆开一面,没有六角螺丝刀  下次再全拆。

网友:
一眼就看出来是我买不起的

网友A:
这个东西,价值不菲吧?需要特别的接口吗?

网友B:
那6个电容用来烤的么?

网友:
这个需要用转接卡才能用在电脑上

网友:
那几个大水塘是用来断电写缓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6个电容用来烤的么?

电容是拿来做断电保存的

网友C:
网上能买到的企业级写入量应该都比较可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能买到的企业级写入量应该都比较可观了吧

如果捡到SLC颗粒的,这就不是问题啦。
碰到eSLC特挑颗粒的,就可以当传家宝传给儿女啦。

网友D:
没2,3万拿不下了,看看就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价值不菲吧?需要特别的接口吗?

sas接口,其实还是pcie,转接一下普通电脑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2,3万拿不下了,看看就笑了。

那种全新行货肯定要两三万,不过企业采购的用户也出得起那个钱。拆机大船货的话千多块钱应当行了吧。
像A-DATA这种普通服务器级别的1TB,淘大船货两三百块俺们穷老乡们还是用得起的。

网友:
这个用啥接啊,一般电脑也没有这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2,3万拿不下了,看看就笑了。

像这种12G的大船货,都是淘汰下来的洋拉圾。不值钱了。

凯侠7.68TB企业级固态硬盘(KIOXIA KCD61LUL7T68)买行货估计真要¥两三万,但是淘拆机的大船货就便宜很多很多啦(狗哥、非死不可……那些IT大厂大公司的数据中心定期是更换设备的,淘汰下来的物件,很多就变成了深圳华强北的大船货,来到了中国)。

网友:
怎么用的是三星的颗粒?

网友:
东芝正片,单颗应该是512GB的容量,这可是价格不菲的好东西啊

网友:
好好的东芝为什么要改成这么奇怪的名字,真是搞不懂他们的想法

网友:
NVME U2接口,一般的电脑上没法用,得用U2-PCIE转接板

网友:
确实是好大的一条船,仰望中。。。。

网友:
口水都要下来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