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918+,用群晖助手找不到IP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27):
最近小黄鱼买了一个梅捷的N3160,刷了群晖918+   25426    改了真实的MAC地址。
发现一问题,就是用群晖助手找不到IP,但输入IP能正常访问使用。 也能局域网唤醒,关机(手机上的助手)。
而且还发现,群晖正常启动后,那屏英文也没了,一会就黑屏了。哪儿都觉得不错,就是助手找不到IP

也能开启硬解真香。 就是有这一小小的强迫证。

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最新版本的助手吗 设置里面有个兼容性 打开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本的助手吗 设置里面有个兼容性 打开看看呢

最新版的哪个版本啊 我用的是7.0-50029 没看到有兼容性啊

网友B:
换个版本吧,我黑群用的6.1-15163正常,有的版本也是找不到

网友C:
群晖助手有 6.2版本和7.0版本,我dsm 6.2的,用群晖助手7.0就不能扫描到的。换6.2的助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版本吧,我黑群用的6.1-15163正常,有的版本也是找不到

主要是现在用的这个版本用jellyfin硬解很爽。其他都没发现问题,就助手找不到。不耽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晖助手有 6.2版本和7.0版本,我dsm 6.2的,用群晖助手7.0就不能扫描到的。换6.2的助手就可以了。 ...

搜不到就搜不到吧,反正其它的都能用,918用jellyfin核显硬解视频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