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条type-c数据线

楼主(2021-12-27):
两条数据线充不了电了,一条没反应,一条插上充电头就关闭输出,应该是里面短路了。闲来无事,拆开看看。
先拆短路这条,这条年头红包撸的25厘米硅胶线,没有牌子,主要是用充电宝的时候拿在手里用,线短一点这样方便,其实没用几次,
这种线很软,手感还挺不错的,不多说了,拆开看看,线有一处明显骨折,就从那里拆开

四条线一起断了,可能不小心折了吧

换个角度

再来一张,试了下很好上锡,应该是铜的。

下面拆另一条,这条是优越者的,17年买的,经常用,这条50厘米长,也是有一处明显骨折

logo来一张

骨折位置

拆开来,断了两条,

换个角度,这个还有屏蔽层。

这个线也很好上锡,应该也是铜的。
完。

网友:
他家的线我也买过,只能说跟绿联比有很大差距……

网友:
铜芯不小了呢。良心线了

网友:
优越者,算是低端货了

网友:
现在这线红包下来几毛 两三a电流没问题 还有以前老王还是老五家一块一条的索尼短线 那个不错

网友:
家里常用的线在使用之前都被我用电布、热缩管加强了一下

网友:
铜线?还蛮粗的。
不用铝线算好的了

网友:
现在不想折腾了,像我直接可能就丢了,还拆

网友:
原来普通的都是四根线

网友:
接头和线直接过渡这设计很脑残,小米原装type-c线也是如此,经常断接口处,还是传统那种类似电源线平滑过渡难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