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48v充电器

楼主(2021-12-27):
请大家推荐48v充电器,实际输出电压是54.6v,淘宝不知道哪家店好,实体店买要45一个,只能用4-6个月,太费钱,
我最近一直用广州赛迪电子公司的,品牌 jinwei, 晋威,
没有电路图给大家,
请推荐一款充电器!

网友:
优惠购版块10块多包邮的买个试试呗,是旧板子外面套了个新壳子,总比你实体店买的便宜,至于用不用得住那要碰运气,运气好碰到个体质好的也可以用很久

网友:
淘宝 西普尔 有一款是意法半导体芯片  闲鱼有博世48V 这种分两种电流 1.8A  2.9A

我觉得 博世的好 ,这两种我都有  ……

网友:
西普尔哪款没有了 qci 西普尔 ACROSS CHIN (USA) INC 联合出品 ,博世的有个缺点 需要在大电容那里打几个孔散热  ……

网友:
急用 ,西普尔 特能 力华  随便选一个 ……

网友A:
用几个月的,,,,就买上面10块钱就好。。。拆掉高恒压,改一下电压就行了

网友:
去淘宝买几个二手西普尔 充电器拆机裸板  把自己坏充电器外壳拆了 装上去  坏了就换板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大家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几个月的,,,,就买上面10块钱就好。。。拆掉高恒压,改一下电压就行了 ...

我还是觉得随便买一个得了,管他里面旧版新版,便宜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大家啦

如果你是锂电池的话,还是买锂电池专用充电器,上面那个10多块的是充铅酸的,不能直接用在锂电池上哦

网友:
实体店买要45一个,只能用4-6个月,太费钱,

充电器这么不经用?

网友:
几大车商都是用西普尔或三石代工的,不建议买杂牌(除非你懂电路或看过做工),电压过高或不稳定会损害电池

网友:
锂电池充电器还是得注意点,上次淘宝上买了个,第一次用的时候接了个炬为的测试表,结果发现跳绿灯一晚上了还有近1安电流在充,电压也高出额定电压近1伏,赶紧退货了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92212521765&spm=a1z0k.7386009.0.d4919233.1b4e45797xsMGX&_u=t2dmg8j26111

网友:
过十几天  应该有一个48V 3A 的换下来  别人车换车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