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冰箱APP操作去掉确认提示

楼主(2021-12-27):
  小米Max3,已安装冰箱。
1、每次启动“冰箱文件夹”里的APP,都需要确认。
   能否去掉这个确认?即点即开。

2、每次启动“冰箱”里的APP,APP权限(读写SD卡、位置授权、开启相机、.....)都需要重新确认。如何解决这个毛病?
3、小米Max3外放,能否调节均衡器?(耳机是可以)
   听评书时嫌有低音,瓮声瓮气的。(我不听音乐)
   手机本身外放有均衡器吗?(我倒是有单独的均衡器APP工具)

网友:
miui  12.0.6

设置 ,应用设置, 授权管理 , 应用权限管理

1、mAX3 miui  版本不知
2、用冰箱自己 的 APP 还是用 "米家" 管理 不明确

不去Miui 论坛 问 怎么回复合适

网友A:
我在想这个能不能去掉。。。开发者里面高风险提示已经关掉了还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这个能不能去掉。。。开发者里面高风险提示已经关掉了还是这样

这个只能解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解锁了

解锁也没啥用吧,这个提示是手机管家弹出的,如果删掉手机管家会卡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