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这个ipad4 电感是多少uH的

楼主(2021-12-27):
就是背光显示的电感不知道多少是多少uH的。

顺便分享一下 Ipad4 的图纸
https://wwn.lanzoul.com/iPeEey1xl3c
密码:abo0

网友A:
这个是磁珠。240OHM指的是100MHz频率时候的阻抗值。电流通过能力是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磁珠。240OHM指的是100MHz频率时候的阻抗值。电流通过能力是300mA。

磁珠可以直接短接哇,要更换的话直接换成240R的磁珠么?淘宝上都只有标有240R没有标明多少毫安的。

网友B:
拆料板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料板最靠谱。

没料板

网友C:
上面写了Critical , 应该不能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写了Critical , 应该不能直连

我看维修的哪些人都是短接的,但是存在的问题就是短接后没有保护了会把背光芯片烧坏。所以安全起见还是换件好些。我看只能换300mA的磁珠,电阻接近240R的就行,和240一样的不好找了。

网友:
阻抗接近的磁珠就可以用。额定电流有余量的。

网友:
这个可以短接的,是不是电池没隔离拆装屏幕?阴阳屏,百度下,以前好多

网友:
这不是电感,是240欧姆的磁珠,临时可以直接连锡短接

楼主:
最初故障是阴阳屏,过了几十天就全部黑了。

起初以为是L2210 与L2200这个磁珠坏了,拆开测量对地阻值都是400多且打通断磁珠都是通的。

u8100是管理这个屏幕的背光驱动,没有自动标示的点位图的软件不知道都经过了哪些原件到的磁珠,由于初学只看懂了这个背光图

不知道是从u8100的哪两个脚出来的。

由于没有时间了就没有测量背光输出电压。

现在怀疑是u8100输出问题或者是屏幕里面的led灯又问题。

麻烦修过这个故障的大师解答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