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惠普HSTNS-PL11开关电源按照介绍接了电阻还是启动不起来呢?

楼主(2021-12-27):
入手一个服务器HP电源,参照他们的介绍接了两个电阻上去。开机后风扇是会转了,可是输出端依旧没有12V输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撤贴。方法找到了。短路1和4

网友:
引用 楼主:
撤贴。方法找到了。短路1和4

有始有终,不错,方便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