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机械硬盘坏道疑惑,盘片上有明显的一圈印子

楼主(2021-12-27):
笔记本放腿上,伸手拿茶杯时掉地上了,当时就卡死画面,一阵刺耳 的丝丝声音,按什么都没反应,关机再启动就彻底不能用了,今天把硬盘拆了,取下盘片,可以看到盘片上有很明显的一圈印子,但奇怪的是盘片表面依然光滑,用指甲滑过只有一点点卡的感觉,视觉上像很深的沟一样,感觉坏道在盘片内问一样,表面并没有严重损坏,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对硬盘来说,这已经很致命了

网友:
你这个已经是严重的物理损坏了。

网友:
机械硬盘工作时,磁头是考高速气流悬浮在盘片上的,两者并不接触。接触就完蛋。

网友:
这么深的沟磁头根本没法完好,在数据恢复公司可以找同款磁头恢复数据(前提是最内圈的磁道没有损坏)

网友:
这不叫严重损伤? 对硬盘来说,已经是毁灭性了,硬盘运行时,高速旋转会让硬盘磁头悬浮在盘面上,遭遇外力冲击以后,硬盘磁头打盘面上了,然后把磁粉磨下来,这硬盘也就没救了

网友:
盘片都这样了,磁头也挂了

网友:
盘片上灰都不能有,有灰就容易刮出伤,你这都硬刮一圈了

网友:
妥妥的刻录盘了

网友:
磁头歪了,盘片被磁头蹭到了

网友:
哈哈哈哈,有被笑到

网友:
这种损伤已经是毁灭性打击了!表面磁记录层已经被完全铲除,产生的碎屑怕是亿万计了!一般的坏道损伤是肉眼不可见的,要用到放大镜。

网友:
还有机械硬盘的笔记本放车上用也容易损坏,原因就是机械硬盘怕震动,更何况在运行过程中摔了

网友:
um到nm级别的东西靠手摸???

网友:
所以笔记本是最需要使用固态硬盘的设备了。。。

网友:
变成模拟唱片了

网友:
磁头打上磁盘了,算是挂掉了,

网友:
硬盘厂家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不是没原因的。大家还记得有个“”易拓“”吗?

网友:
没有明显损坏?
对硬盘来说,这已经很致命了。

网友:
确实是很明显的圈子。。。正好换个ssd,以后继续放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