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模具里面的不沾层能去掉吗

楼主(2021-12-27):
对特氟龙天生反感,想问一下,这个模具的不沾层能打磨掉吗?

网友:
用溶剂试试,打磨的话,不好控制

网友:
去掉后容易粘面吧???

网友:
怎么不能,用金属清洁球就能划伤,完全去除应该做不到。另外现在聚四氟乙烯涂层很安全的,无毒,无需担心,担心就用老式铁锅吧。

网友:
钢丝球慢慢擦

网友:
加热-冷却-加热-冷却,整个几百次应该能搞下来

网友:
太简单了,去找钣金加工的,喷砂处理,什么都给你喷得干干净净

但是这样每次都要刷油,不然会粘,油高温产生致癌物

网友A:
另外少看那些朋友圈科学家

网友:
角磨机加钢丝刷,比较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少看那些朋友圈科学家

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怎么证明?

网友:
拿到外面请人喷砂就掉了,就是后面使用的时候不容易脱模!

网友:
小心打磨后是铝的

网友B:
不建议用钢丝球处理,原本完整的表面或许没有问题,可以肯定的是钢丝球是不能去除干净的,而剩余的残渣势必更容易进入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钢丝球处理,原本完整的表面或许没有问题,可以肯定的是钢丝球是不能去除干净的,而剩余的残渣势必 ...

我想买一套这样的模具,最好找到这个工厂,直接没有特氟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怎么证明?

你说的都对。
随便找个这种厂家,买未涂特氟龙的未成品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买一套这样的模具,最好找到这个工厂,直接没有特氟龙的。

没见过,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都对。
随便找个这种厂家,买未涂特氟龙的未成品即可。

感谢你的观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买一套这样的模具,最好找到这个工厂,直接没有特氟龙的。

找到厂家或许有办法,不知道是啥材质的,如果这东西是钢件或铸造生铁件就简单了,架在火上烧红了估计啥涂料都能变成灰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厂家或许有办法,不知道是啥材质的,如果这东西是钢件或铸造生铁件就简单了,架在火上烧红了估计啥涂 ...

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到这种公司,网上都是销售公司,一问三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