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过年啦清理机械键盘轴还真是一个大的体力活(狼蛛机械鬼王)

楼主(2021-12-27):
拆开每一个都要把轴拆开,把里边的含银触点用砂纸打光一下。好累呀。怪不得好多人选择直接换键盘。

楼主:
黑黑的嫂子。

网友:
所以我一怒全部换成热插拔座了罗技G613改全键热插拔

网友:
这么麻烦,还是直接换樱桃的吧,水枪刷子伺候完就是新的,不需要拆开清理

网友:
大键不是卫星轴啊

网友A:
真正大的体力活,是自行车自编轮组,优点可以选不锈钢辐条帽,轻量化辐条等,缺点新手很费时,至少1星期才弄完。我觉得还是薄膜键盘好,脏到不喜欢买新的,旧的摆摊卖掉,再不行卖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大的体力活,是自行车自编轮组,优点可以选不锈钢辐条帽,轻量化辐条等,缺点新手很费时,至少1星期才 ...

现在看还真是。能解决氧化问题就完美了

网友:
年初疫情期间不许出门,蛋疼的无聊,,就做了拆解清洗,直到现在还挺正常的。我这里效果还不错。我没用砂纸,直接用的WD40喷,,2小时后在装上,基本没啥问题了,但也不排除,有装上没动静的健,我当时有10多颗健无动静,然后就是直接开个文本文档,敲击没动静的按键,大力出奇迹,直到按键正常。。。。这个比较看运气,几下+10几下就ok,,,,,或者几百下,上千下OK。

网友:
洗键帽都嫌麻烦,楼主真有耐心。 手上的rk987应该有三年多了,坏了换薄膜。

网友:
光轴才是最好的

网友B:
其实一直特别不理解
一群大佬为啥要把轴拆开
然后涂上一堆油
然后再装回去
还说手感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直特别不理解
一群大佬为啥要把轴拆开
然后涂上一堆油

折腾呗,量子物理学

网友:
我的雷柏V500,前面一段时间失灵了,我怀疑是触点脏了。直接洗洁精水泡一下按几次就好了。难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大的体力活,是自行车自编轮组,优点可以选不锈钢辐条帽,轻量化辐条等,缺点新手很费时,至少1星期才 ...

薄膜玩游戏不行,回弹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