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打了5片T12控制板

楼主(2021-12-27):
收到免费打的T12控制板,做工很漂亮。准备用大红袍完成。

网友:
歪瑞固的

网友:
继续呀
上成品看看

网友A:
说句难听的

这种只能焊线头什么的用  稍大的焊点费劲  低了不化锡 调高一点很快就氧化了回温速度太捉急了   除了开机到化锡温度快和便宜以外没啥优点 为什么有人喜欢

网友:
现在做好销售的成品板也没几个钱,这么折腾的实际意义也就是练技术了,建议这个做好后更上一层楼,也别让人家做板子了,干脆搭棚焊接,做好了意义就更大了。矿坛那边就有人搭棚做了很复杂的集成电路扩大板,引来一片喝彩声。

网友B:
要用到大红袍?是不是浪费了大红袍啊

网友:
歪瑞古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句难听的

这种只能焊线头什么的用  稍大的焊点费劲  低了不化锡 调高一点很快就氧化了回温速度太捉 ...

都是瞎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句难听的

这种只能焊线头什么的用  稍大的焊点费劲  低了不化锡 调高一点很快就氧化了回温速度太捉 ...

看什么型号的头,你说的大概是尖头,热容太小了,公司有一个,我就用不惯,开机确实快5秒不到,调300+焊个卡农头老费劲了,他们都调到400+在用
家里我自己用的刀头,开机10秒左右,平常都调270用的,顺滑的一批

网友D:
做工很漂亮,板子走线真的要改进改进,起码别走锐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到大红袍?是不是浪费了大红袍啊

我这年龄再不用就没有多少机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难听的

这种只能焊线头什么的用  稍大的焊点费劲  低了不化锡 调高一点很快就氧化了回温速度太捉 ...

你是说这种用393+PMOS管的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很漂亮,板子走线真的要改进改进,起码别走锐角

在本坛用币下载的,如果没有焊过控制板,这个用着很费劲,很多漏洞百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句难听的

这种只能焊线头什么的用  稍大的焊点费劲  低了不化锡 调高一点很快就氧化了回温速度太捉 ...

不是吧,我用K头焊伺服电机的插座线挺好的呀,足平2.5的线焊在航插针脚,最大焊过4平方的线,这个可比大焊点难搞得多,一般的电烙铁没搞定,用t12加K头倒是好了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型号的头,你说的大概是尖头,热容太小了,公司有一个,我就用不惯,开机确实快5秒不到,调300+焊 ...

其实你说这个,普通的60瓦烙铁就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说这个,普通的60瓦烙铁就能干

当然能干啊,就是预热要2-3分钟很蛋疼,一般都是修一个头或者焊一根线,焊一分钟不到,却要等它预热2分钟

网友:
只能说能用,不比普通的936焊台强多少

网友:
看到电阻是亮点

网友:
大红袍很有年头了,发挥余热吧
用T12就是升温快,我一般调到350度,效率高

网友:
搞几支原装全新头子才好用,T12虽然皮薄,diy玩玩还是能用好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