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电视AV接口设计缺陷 3.5插头够不到末端

楼主(2021-12-27):
3.5毫米AV接口试了几条线都没画面,拆开看发现3.5工头够不到末端,太短了,果断切掉两毫米,顺利出画面。脑残设计

网友A:
海信的这个上AV接口本来就是故意这样设计的,方便和音频区分开来,它的插头是长的那种。

网友:
复合AV端口,长虹、康佳TCL创维都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信的这个上AV接口本来就是故意这样设计的,方便和音频区分开来,它的插头是长的那种。 ...

输入是音频视频同轴,四环,跟耳机插头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是音频视频同轴,四环,跟耳机插头一样

还是接触得少了,修家电的都知道。就是这样的3.5MM插头三环是标准的音频A接口,四环是带V的,才叫真正的AV接口,之前通常叫的AV接口是莲花接口。四环又分长和短接口,其中定义也有几种,有V在顶尖的,有V的第三环的。总之,接触多了自然就懂了。也不是乱的,也有行业内标准的。就像三楼所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接触得少了,修家电的都知道。就是这样的3.5MM插头三环是标准的音频A接口,四环是带V的,才叫真正的A ...

现在的普遍是这种没错,别的牌子也搞过,插头长度没问题,就是跟耳机国标国际标准这样,换接口就是。这个直接比普通的深两毫米,只能用它自带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普遍是这种没错,别的牌子也搞过,插头长度没问题,就是跟耳机国标国际标准这样,换接口就是。这个 ...

这个是17MM的,18MM加长型的也能用。我去年买过的,所以知道。我买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5MM的,18MM加长型的也能用。我去年买过的,所以知道。

这个是亲戚给的,原装线不在。还好动手能力比较强,不然又得花银子买它线。加长两毫米搞不懂是不是故意像这情况只能买它线,旁边的还音频输出,但凡识字也不会插错。搞不懂干嘛加长

网友B:
什么设备还用老掉牙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还用老掉牙的接口

不是设备老掉牙了,是现在的液晶为了省空间,基本都是这么玩转接的。
类似的设备,还有一些运营商送的机顶盒,也包括一些像天猫、小米早期的盒子(现在的新款不清楚)还有翻车迅家的T1,同样都是通过3.5转莲花去输出AV来兼容老电视的。
对了,家里老人用的一台看戏机,也是这样的。
接头长短这个问题,在运营商的盒子上遇到过,最早给的是一台中兴的,后来某个雨夜打雷后第二天发现亮灯但没输出了,去找运营商换了一台咪咕的二手裸机(应该是回收的),回来发现中兴配的AV线接这盒子上照样是没图像,一开始怀疑换的还是坏的,结果在营业厅试机一切正常,然后大堂经理说有可能是线的问题,就把他们那的那根AV线也给我了,回来一对比才发现两个3.5的接头不一样长,中兴的短后来给的长。
至于说接线的线序不同的问题,是在翻车迅的盒子上发现的,一开始用的时候用的是很早之前诺基亚N95还是N81之类的送的3.5转莲花的视频线,一切正常,后来那线因为时间太久外皮脆了觉得不好看,就又在某宝买了一个号称是兼容天猫盒子的线,回来装上也不是说不能用,只是在音量低的时候嗡声很大,有的时候必要要开高音量去压那噪音,最开始以为是这线没屏蔽层的原因(诺基亚的那线里面整屏蔽网),后来拿这个线去接家里老人的听戏机,发现又没有噪音了,但拿破皮的诺基亚线接却有,这时就怀疑会不会是线序的问题了(因为很早之前用小米的时候,在论坛上看说是小米的四段接头用法跟苹果还是谁家的不一样,带麦的线控耳机存在两种接法),拿表量了一下,果然这两条线的接法不一样,不过其实更严格的说,是莲花头的颜色不一致,正常的视频应该是黄的,诺基亚的颜色对,但新买的那根,黄跟白是反了,然后把白的接视频,黄的接音频,就没噪音一切就正常了

网友:
我是说要接什么设备还得用AV

网友:
毕竟不是小作坊生产的不要轻易怀疑别人

网友(2023-01-20):
买了一台海信E3H,回来后也是这个问题:手头有个华为机顶盒带的3.5mm转红白黄莲花头的线,插上不识别。
找客服不给只送高清线:买个车还得再买个车轱辘!!!

最终在海信售后换了个根AV线,3.5mm头处确实比普通的长不少。

至于为什么还用av头:电视只带两个HDMI够用,还有一台老卫视盒节目不是高清可以接AV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