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普联WR886N Ver7.1版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1-12-27):
高通处理器那张图片编辑的时候误删了

网友:
定制的CPU,内存都集成进去了,没什么可玩性

网友:
普联永远都是用最坑爹的硬件让他稳定运行,也是厉害

网友A:
这个型号我买卖了不下三十个,太皮实,没遇到坏的,所以还真就没拆过

楼主:
散热片不是贴CPU上面,贴背面,背面估计有个悬空用硅脂接触,完全贴合貌似会短路

网友:
电解电容设计了的,被阉割了

网友:
单身公寓用用还行 自己才不用

网友:
7.1 缩的惨不忍睹

网友B:
台式机无线桥接是它最好的归宿,已经稳定运行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片不是贴CPU上面,贴背面,背面估计有个悬空用硅脂接触,完全贴合貌似会短路 ...

排除晶振引脚,完全贴合也没问题,就是费硅脂而已,只是中间用硅脂就是为了节约成本。另外两个孔可能是为了兼容别的路由器板子而设计的通用方案,也是降低成本的一种手段吧。CPU在背面散热更好,因为CPU底部和板子之间是焊接的,然后通过PCB过孔连接到背面的铜箔,然后将热量传递给散热器,正面安装散热器要考虑避开更多的元件。

网友:
这货这么好吗?我有一个在吃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无线桥接是它最好的归宿,已经稳定运行好几年了

路由器板子改了固态电容,不错不错,用几十年吧?

网友:
我2014年底买的这个,现在还能用,从没坏过,真是稳的一比。不过上个月刚换成千兆的8620了

网友:
这个路由器稳定性很好,不过带机量不能太多不然会稳定性下降,性能跟不上现在网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我买卖了不下三十个,太皮实,没遇到坏的,所以还真就没拆过 ...

以前我也出过十几个,出现了一个掉固件不开机的

楼主:
补上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