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组装个256GB的USB-SSD,人现在还是麻麻的

楼主(2021-12-27):
遇到的问题有:
1,量产莫名报错(已解决,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2,量产完使用没4K(已解决,刷新ASM1351固件);
3,SSD的C3读数飞涨(未解决,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4,不支持TRIM功能,Windows的磁盘管理器认成机械盘(半解决,刷了个比较老的固件认成SSD了,TRIM测试通过)。

这是PCB的图,淘宝的爆款,随便搜就可以找到。

使用起来速度就是正常水平吧,稳定性也很好至少不像之前我买的那版一样疯狂掉盘,根本用不了,可以看我老站的帖子(SM2246EN的U盘彻底翻车|U盘存储技术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用的FLASH芯片是一样的,那时候卖家还在扯皮说我FLASH有问题还是啥,结果还不是自己板有问题。现在这个板子就很稳,没出现过莫名其妙的掉盘现象,但是C3值涨的很快,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好事,可能是这种FLASH内部错误比较多所以更考验PCB设计水平?之前的板子设计不良使得错误更多才不稳定的吗?

然后这时S.m.A.R.T数据,C3已经起飞了,感觉错误还是很多,之前那个板子也一样。

最后是桥接芯片的问题,新版本固件基本没见过能支持TRIM的,最先刷的是170开头的固件,比较新结果都不支持TRIM,磁盘管理器认成机械硬盘,找了很多固件刷了很多次终于找到两个勉强能用的,一个是比较老的160310_B1_33_00.bin,这个所有功能基本正常,认成SSD,TRIM测试能过;另一个是180328_b5_20_60.bin,但是硬盘灯不亮,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没用。

如果谁有比较新的合适固件,既支持TRIM又支持硬盘灯的,麻烦分享一下。

楼主:
最让我上头的还是C3的问题,没用几次,你看,又涨怎么多了,人已经麻了。

楼主:
另外,这种便携硬盘最好不要跑压力测试,或者限速跑。因为真的很烫。不说读写的时候超级烫,就是挂着空载也是温温的,47度,室温还挺低。
一直跑不知道会不会出事。

网友:
C3跟颗粒 供电 固件有关系 排除法咯

网友:
没手艺组装u盘

网友:
46en+DDL涨C3正常,无视即可

网友:
以前很喜欢自己做U盘或者固态,现在是完全没兴趣了,片子坑太多,板子又贵还烫,最关键是不用MLC就等着掉数据,真心不想玩了

网友A:
极限压低RDT能减少C3。这个闪存已经是2246en的极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极限压低RDT能减少C3。这个闪存已经是2246en的极限。

46EN当U盘使用,就算C3涨上天了,我到现在也没见谁把颗粒用报废过,我反正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些,总感觉固态的寿命和掉固件概率有关,寿命完全够用,普通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46EN当U盘使用,就算C3涨上天了,我到现在也没见谁把颗粒用报废过,我反正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些,总感觉固 ...

固件写在闪存上,应该不会移动位置的数据。经常写ECC数据就是个风险。

网友:
学习了,这种成功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美妙!

网友:
46EN+15nm涨C3很正常,主控在纠错,如果达到ECC阈值主控会自动映射替换高ECC块,然后C4 C5+1,只要不涨C4 C5实际问题都不大,只是说涨C3的片漏电率比较大而已

网友(2022-11-04):
刚看了下,我的2246en贴0dfl*2的ngff ,C3已经97620了(十进制),写入10T多,每天用5小时左右,稳定使用中。。。

网友:
无图言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种便携硬盘最好不要跑压力测试,或者限速跑。因为真的很烫。不说读写的时候超级烫,就是挂着空载也 ...

体质差,快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