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鼎阳SHS820X手持示波器测试,发现测电容用外接电源误差大的Bug

楼主(2021-12-27):
测电容时如果插AC转DC电源会出现很大的偏差(3.3UF直接变成2.6UF)。我不是我不会修大神,他会找问题,我只是无意中发现,还以为中奖了,经过与技术人员沟通后,人家说有人反馈了,是BUG,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可以向厂家要个红包,哈哈!
刚拿到手时,不怎么玩,这几天闲在家,又开始瞎折腾,刚开始还以为坏了,鼎阳产品单位有不少,几乎没出问题,对鼎阳还是信任的,心想都不用不会坏了吧?
看看这精度吧,显示亲测6500,说明书说6000也就是三位半,毕竟万用表只是辅助,主打三防,便携式嘛我感觉太重了1.85KG,
电阻不是很稳,电压精度还是不错,电流偶尔跳动。

网友A:
感觉这个示波器在万用表界面有点敷衍了事,精度还行,不知速度和一般万用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示波器在万用表界面有点敷衍了事,精度还行,不知速度和一般万用表有什么区别。{:05 ...

阁下说的很对,我也是这么觉得,万用表不是鼎阳强项。不是很快,蜂鸣档0.1秒,电阻100欧3秒左右出值,二极管开路电压2.8V无蜂鸣,电容4.7UF3秒左右,MA必须开相对值。

网友B:
禁止用体重秤来称示波器,误差太大了。。。。

不过这个鼎阳看着真是好大一只,背着它跑外业,估计也不会轻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禁止用体重秤来称示波器,误差太大了。。。。

不过这个鼎阳看着真是好大一只,背着它跑外业,估计 ...

是的挺重的,很不专业是吧?家里就那称

网友C:
是内部升压电路干扰的电容档? 这波看着比利利普的大,也专业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内部升压电路干扰的电容档? 这波看着比利利普的大,也专业点 哈哈

不知道,没有你大神厉害,(在你身上应该可以找出一堆毛病来,常看你视频,这BUG厂家不解决,后面电池出现问题电容档肯定用不了)三年质保,不敢拆,是单位仪器。厂家说找到原因后要寄回去。鼎阳单位各部门都有些,整体质量还是可以肯定的,这表是麦科信STO2302C不适合现场后采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没有你大神厉害,(在你身上应该可以找出一堆毛病来,常看你视频,这BUG厂家不解决,后面电池出 ...

我也是菜鸟,就是瞎玩! 国产就没安捷伦是德有魄力,直接召回换新型号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菜鸟,就是瞎玩! 国产就没安捷伦是德有魄力,直接召回换新型号的。哈哈 ...

反正我对你挺崇拜的,久仰大名。
我也是仪表爱好者,不过还没你那么疯狂,主要是口袋不鼓,以后得向你多请教,感谢你平常的分享。不知道,反正厂家说解决后让寄回去,等通知。

网友D:
估计是开关电源对数字电路有干扰,可以试试用线性稳压电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开关电源对数字电路有干扰,可以试试用线性稳压电源看看?

不知道,手上也没有线性电源,有开关可调电源
厂家说要收回,所以也没有想折腾,再一个是单位的,这玩意7000多,也赔不起。

楼主(2022-03-08):
年前寄过去维修,厂家说解决掉了电容在插市电时被干扰的BUG,今天寄回来了,我测了时好时坏,有想放弃再寄回去了,不插电源用电池没有干扰,这玩7000啊,真的不应该。且发现万用表被重新校准后与前面的不一样了,前面的精度不一样了,后面补图,见谅一下,今天上班有点累。实在不应该,越校准越差。

网友E:
用线性电源或者品质好些的开关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线性电源或者品质好些的开关电源试试

哪天我去借一个试试,我手上没有线性电源,只有开关电源。实在不应该啊,寄回去了一个多月。

楼主(2022-06-21):
BUG搞定了,是厂家的电源有问题,害我浪费了一笔钱,我操,看看图,甚至我用可调开关电源都不影响多少,所以说是厂家的电源造成的干扰。白白浪费了我顺风运费,要知道这玩意超重,上百邮费,无票单位现在不景气,报销的事估计就别想了,因是我推荐买的机器。

网友:
不接电源适配器没问题,接上出问题,为什么没第一时间该怀疑到电源上呢
能影响机器正常使用,电源输出的异常这个示波器肯定能看出来
mr9270s电流、电压线性挺好,就是0-400R的输出没法看

网友F:
拿示波器测下电源纹波,医者自医,这个你都没想到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示波器测下电源纹波,医者自医,这个你都没想到过?哈哈

哈哈,大神也太小看我了啊,发现问题的那天我就想到了,我也测试了,有纹波,厂家说可接受不影响,手上也没有线形电源,刚到的线形电源才拿来试的。这电源真的太棒了,比想像中好太多了,虽然无法跟安泰信那种厚实比,可也很硬实,应该是钢板,我觉得值了,希望耐用就行,7公斤,30V/10A,可编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大神也太小看我了啊,发现问题的那天我就想到了,我也测试了,有纹波,厂家说可接受不影响,手上也 ...

恭喜入新工具!
300w的?多钱,我用的普源的才150w,功率大点的负载就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入新工具!
300w的?多钱,我用的普源的才150w,功率大点的负载就不够用了 ...

哈哈,很不情愿的,还是买了,1482,原价1900,618打折看到了,下手的。就是为了试这示波器,我朋友有线形电源,但是我看不上,很山寨的那种,我怕示波器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