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v这是什么情况,输入密码提示Session write error

楼主(2021-12-27):
输入密码,还是这个界面。。。

然后可道云打不开,提示如图的。。
能确定没有掉盘,第十个图标的能进。

网友A:
按提示做过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提示做过没有???



确实是内置 emmc满了。
但是,我并不知道应该删除哪里。。。
现在File browser可以进入

网友B:
刷完后扩容了?
没有的话resize2fs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完后扩容了?
没有的话resize2fs一下

不知道什么原因,本来应该存到硬盘的东西存到了emmc了,你说的看不懂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本来应该存到硬盘的东西存到了emmc了,你说的看不懂额

你的我家云应该掉盘了,我家云没硬改的话数据量一大就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