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LTERA-EP4SGX180FF35C4N这颗芯片内部是带程序的吗?

楼主(2021-12-27):
正在修一块主板,发现大短路,其中主芯片是ALTERA-EP4SGX180FF35C4N,目前还没拆下来验证,初步怀疑是这颗芯片大短路了,想前期了解一下这颗芯片是带程序的吗?如果带程序估计这块板子就归西啦

网友A:
FPGA程序在旁边的Flash芯片中。
这种芯片怕是价格不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程序在旁边的Flash芯片中。
这种芯片怕是价格不菲吧?

你确定内部没有FLASH或eeprom这些能够存储程序的部件吗?如果在外部那还有希望,如果在内部那只能归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内部没有FLASH或eeprom这些能够存储程序的部件吗?如果在外部那还有希望,如果在内部那只能归西了{: ...

99%................要么在外部Flash要么在外部单片机之类的器件。

网友:
这是个逻辑门阵列吧? 里面没程序的  不确定

楼主:
自己顶顶,期待大神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