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修一台15年前的华为达数字电子时钟。

楼主(2021-12-27):
老丈人家的,故障很简单。就是按键坏了。更换轻触按键后解决。很老的时钟了。还是木制的框架。
不得惊讶下20年前就已经有软封装的牛屎芯片了。而且可以看出这台也是缩水到极致了,按键有个+的PCB板子上有没装。。。。。有意思的里面还有个旋转机构,模拟流水效果。修好后装起来外观忘记了拍。。。
虽然做工不怎么了 但是竟然能运行了20年。而且里面的小电池还有电,断电后时间还正常。

网友A:
当年这也算是高科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这也算是高科技了

可惜做工不怎么。。可能最贵的是那个木框架..

网友B:
请试试,打手机,号码是:132 325 793 18

网友C:
15年,四舍五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做工不怎么。。可能最贵的是那个木框架..

一般人家还没有的,串门真没看见谁家有这个。能用20年还是良心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年,四舍五入了吧。

观察的帧仔细  应该是老丈人记错了 这么多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试试,打手机,号码是:132 325 793 18

手机号码不错,应该能打得通,座机号是镇区的。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一台。

网友:
能用15年已经不错了,变压器加三端稳压供电所以耐用,缺点是比较费电,可以改开5V关电源供电

网友E:
确实20多年了,上世纪末,我还没找到工作的那几年97-99,去河西街(问津街)就看到有做动感画的,就是这玩意(一个同步电机带水帘显得前边的玻璃的画面像活的一样,配上空山鸟语,高山流水的声音,带着万年历,一个不少钱呢,当年做这东西很好卖)

网友:
牛屎芯片应该是闹钟响铃,整点报时小板。这个芯片20年前应该很常见比如音乐贺卡里面就有这个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做工不怎么。。可能最贵的是那个木框架..

打火机也是,贵的是外壳和品牌,金属壳里面都是塑料高压容器,几年后里面塑料老化漏气,只剩金属壳收藏。

网友:
实木外框,也算是良心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20多年了,上世纪末,我还没找到工作的那几年97-99,去河西街(问津街)就看到有做动感画的,就是这玩 ...

农村基本一家一个,我妈要买我没买,家里还是指针式挂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号码不错,应该能打得通,座机号是镇区的。

添加微信显示黄云超,广东中山

网友:
我以前也给岳父修过,小电池没电之后显示乱码了,换个电池就好了。
确实耐用,还带温度,农历,时间还很准。带动画和鸟语声。

网友:
有个类似的机芯,只是面板很难做。

网友F:
原来华为早期还生产这种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华为早期还生产这种钟

华为的表弟华为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