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仪表灯线电压不正常

楼主(2021-12-27):
最近从买了力矩牙盘套件,对我的蓝克雷斯G660进行升级。原来想用原车的断电刹把、前大灯和转把,但是原车这些线汇成了总线找不出线,最后把这些黏手的转把、3W的前大灯全换了,换成分线的,比较好接线。折腾下来,感觉我对这个电动车控制器是比较熟悉了,但是有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套件用的是866仪表,一白一粽线是接出来的48V,仪表上有个灯的开关。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不开仪表,白粽线0V,开仪表不开灯0V,开灯48V。然而我这个仪表测试是不开仪表48V,开仪表48V,开灯成了8V,在48V的情况下接灯极暗,估计电阻十分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按说好应该是全好,坏应该是仪表也坏啊,但是仪表和控制器其他功能又是正常的。灯线我没接错过,前面转把线有接错过,控制器报E10错误保护了。实在调不好,我就在电源那儿直接接线到前后灯了,配个开关,不知会不会导致电池过放电,不过一般电池有控制器控制最低放电电压的。

另外,剪线接建议大家使用子 弹 头,比较方便拔插调试,又比较结实。用压线帽不适合调试,用胶布震动又不可靠。

网友:
你小子差点让我相信是雷克萨斯

网友A:
估计接错线了。这总仪表开关可能控制MOS管导通。不太懂瞎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接错线了。这总仪表开关可能控制MOS管导通。不太懂瞎说。

从原理来讲,这个灯线是仪表接到电压后,显示一下电压,不做加工就送给了灯线。不知道这个现象是哪个元件坏了导致的。

网友B:
我也是866仪表,好像刚开始灯能用,过两天一开灯电机误动,就直接改直连电池了

网友B:
话说,那个力矩牙盘套件多钱?还得换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那个力矩牙盘套件多钱?还得换控吧?

TB就一家,你咨询一下,要换控制器、牙盘、仪表。断电刹把和转把可不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866仪表,好像刚开始灯能用,过两天一开灯电机误动,就直接改直连电池了 ...

这个灯线比较细,你的估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