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金士顿canvas React Plus kit 128GB microSD小测

楼主(2021-12-27):
终于还是忍不住入手了,这款目前京东自营唯一的UHS-II TF卡
然后突然想起来一直忽略了金士顿G4读卡器的SD卡槽其实是支持UHS-II卡的(有两排触点)
正好也有UHS-II的tf转SD卡托,于是就有了四种可以测速的读卡器
(金士顿MLG4、MLP SD、MLP microSD、雷克沙RW450U)

测速图如下,首先是出厂状态下128K簇 exfat格式
所用的读卡器和插槽图中有备注

可以看出顺序读写 文件越大速度越快 超过1GB时达到峰值 读接近300MB/S写接近250MB/S
搭配uhsii SD卡托插SD槽的时候 比直接插TF卡槽性能更好一点 特别是4K读
RTS主控的读卡器的4K性能 比GL主控的新款的金士顿和雷克沙的读卡器的要好不少,几乎翻倍
虽然顺序读写是略弱于新款读卡器,但也达到了读260写225
金士顿MLG4读卡器还真是老当益壮呀,综合下来看还是配卡托搭配G4用最好
另外如果是不支持UHS-II的读卡器,比如搭配普通的SD卡托插G4上
顺序读写就只能是UHS-I的峰值不超过100mb/s,4K性能也缩水一半

再格式化成NTFS格式4K簇来测试下,因为已经知道插TF槽性能稍弱一点,就只测SD卡形态的了

速度也还是差不多
搭配uhs-II SD卡托插G4的SD槽 4K读又略有提升,写稍有下降
UHS-II下的性能几乎是UHS-I下的两倍有余

另外G4读卡器有个小缺点就是SD卡槽比较松,用普通的卡托还好
但这种两排触点的UHS-II卡托容易第二排触点接触不到,而变成UHS-I 速度大打折扣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卡托外面贴点纸胶带再插进去,就紧多了,就不会接触不到或者容易松了

补充一款读卡器 川宇C362 这款是SD/TF双卡槽 两卡槽都是双排触点支持UHS-II 但只能单读
当然 这款C362不支持那种较新的标称读速170mb/s的超频UHS-I卡
外观酷似金士顿MLG4 同是Realtek瑞昱的主控
比G4改进了的地方是TF卡终于不突出那一点了 加了工作指示灯 USB口加了保护盖 tf卡槽也支持UHS-II
不如G4的地方就是塑料外壳 单盘符一次只能读取一张卡
(但目前的读卡器主控性能似乎还不足以支撑同时使用两张UHS-II卡)

然后搭配这卡,测试下来4K略弱于G4一点,但是顺序比G4要强一些,综合下来似乎是最佳选择?

还有金士顿G4读卡器虽然是双卡双读,但似乎最好不要同时读取UHS-II的SD+另外一张tf卡
起初我尝试同时读取的时候 出现过掉盘 后面虽然都正常识别了 并且两张卡的读写速度开始也都基本正常
但是后来尝试用于启动之后 开始有问题了 现在单独插一张UHS-II卡测速就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非常奇怪 但是同时插两张UHS-I卡又均读写速度正常 相当于UHS-II功能废了?难道是这款读卡器的通病吗?

网友:
川宇也有UHS-II

网友A:
woc,这套装老贵了,有钱人

楼主:
恩恩,川宇的C362,之前买了因为不能双读就退了,又重新买了准备再搭配这卡测一下,后面再补充上来

网友:
暂时没实际需求。只有读卡器玩。二型TF就两张,之前闲鱼59的闪迪、另外一张是1000X的雷克沙,都是6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c,这套装老贵了,有钱人

月光族罢了,贵是挺贵,不过大部分人也不是买不起,只不过没有需求,我也用不上其实,但是特别爱好这种+喜欢收集+强迫症(因为已经有了select plus和go plus的tf卡,所以要集齐金士顿系列tf卡),但是其实有些后悔买这个了,稍微读写一小会儿读卡器就已经烫手了,发热大肯定影响速度,读写速度仿佛是动态的,文件越大才较快,使用一定空间后速度也影响,综合平均下来也就比超频UHS-I的go plus 128G略强一些,但是4K特别是4K写入速度又比go plus 128g差很多,价格还又贵那么多,性价比真的低

网友B:
用这个当U盘 不如CZ8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当U盘 不如CZ880

是啊 CZ880现在还能摸到MLC的 顺序读写比这个快100MB/S,4K写入也更快 都是终身质保
这卡估计是TLC开的pSLC模式,读的时候还好,但有持续写入读卡器就发热很大,不过固态U盘发热也大
这卡价格是同容量CZ880的3倍还多,当U盘用是性价比超低,做WTG用体验还可以 但跟128G的go plus tf卡拉不开差距 毕竟顺序读写虽然更快但4K读写又不如 然而go plus才一百块钱
不过毕竟这是TF卡 用途也更多 不能跟固态U盘直接比性能 但勉强也能打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