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阳台吸顶灯内部断线不亮,改电池供电

楼主(2021-12-27):
二手房,阳台灯不亮,把开关和灯扒开一看,220V根本没电,不知道哪里断了。索性改锂电池供电的led灯。本来想做人体感应和太阳能,实际上阳台灯很少开,就不做了。
2串锂电池供电。没有恒流模块了,恒压3.0V。8mm大灯珠,共300mA。

网友:
那个喉舒宝盒子够敷衍的

网友:
自己家的也这么敷衍?

网友:
能否将电池集成到86开关盒子里,留下充电宝充电接口,这样更整洁

网友:
电线上损失的能量有点多

网友:
这样更整洁蛮好

网友:
不错不错,条件是艰苦的,动手能力是强的,思路是清晰的,结果是好的,因地制宜

网友:
都已经是阳台了,
下一步干脆弄上太阳能了就免充电了
对吧?

楼主:
每天就晚上晾衣服开一下灯,电池够管几个月了,暂时不想弄太阳能。要弄也容易,就是手上没有合适的板子和mppt模块,不是很值得投入。线损不大的,8V供电只有一百多点毫安,2个平方的线,上家是搞水电的,装修用料还是很扎实的。考虑到好换电池,没有用软包锂电池放到86盒子里的方法。到时候喷个漆啥的,其实很是不影响美观的。用铁盒子是为了防尘防晒。都是手上有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