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一个坛友的按键版QC3.0诱骗器

楼主(2021-12-27):
看了各个版本的诱骗器,觉得这个版本是比较方便的,就仿制一个玩玩
电路图来自QC诱骗器,用按键代替拨动开关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坛友 @zzx112 发表的.
先放上原图

虽然手上有431,但是按照坛友的图制作的话高电压时电阻发热比较厉害,所以分压方案参考了其他坛友的图纸.431改成白光LED,电阻全部改成3.3K,R1和R2只用一个,修改后使用贴片元件,绘制洞洞板连接如下,红色大方框为按键,按键布局左1为复位按键,右下为电压上升,右上为电压下降

制作的验证板子正面,正极不是直通的,飞了一根线到第一个电阻

板子反面,有两根飞线

成品测试,启动后5V

调压后12V,也可以按住电压减再按复位直接到12V

调压16V

调压20V,20V5分钟电阻和LED都正常

最后上一下测试的充电器型号

另外说一下,这个电路按键调压时LED会闪暗,可以当作反馈,电阻测试了几种,正极电阻2K到5K都可以,但是2K 的话LED会发烫,5K的话调压不稳定.D-两个电阻用5K的话只能降压不能升压.D+的电阻2K到5K都可以

网友A:
用了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B:
稳定性很重要啊。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调到20V了   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个稳压二极管?

不是,二极管是1N4001,可以用4007,4148之类的代替,原坛友的那个图里面的TL431直接用了一个白色发光二极管代替,这个可以用白,蓝,翠绿,黄色等压降大于2.4V的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性很重要啊。

稳定性测试了还可以的,调压4.4V到20V很稳定.但是低于4.4V这个充电器会重启,换另外一个乐视的EQ-24BCN可以到3.7V.但是乐视的最高只有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二极管是1N4001,可以用4007,4148之类的代替,原坛友的那个图里面的TL431直接用了一个白色发光二极管代 ...

我只能说 6666666

网友(2022-10-05):
测试很有用,可以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