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冷天开暖风水温都上不来 问一下节温器开度是变化的吗

楼主(2021-12-28):
问一下节温器开度是变化的吗,这几天冷开暖风,过会摸散热器进水管都是冷的根本没走大循环。

网友:
提前热一会儿车,水温不行别开暖风,下水管如果凉说明节温器没有打开,大循环不工作。

网友A:
普通的节温器只有两个状态:开和关。因为内部有蜡之类融点比较低的材料,温度到了就打开

网友:
要等水温上来再开暖风

网友B:
楼上都是正解,怠速一会等水温热了再开暖风,要么就开热辅助。

网友:
看看是否缺冷却液吧

网友:
等仪表盘水温灯来了再开暖风,冷天10度左右一般要5分钟后再开暖风

网友:
水温上来再开暖风,不然水温更加上不来。

网友:
水温低了也费油…

网友:
正常的,我的车自动空调,水温低时不吹风。但好像不用5分钟,2分钟就可以了。而且启动时怠速更高,就说为了迅速达到最佳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节温器只有两个状态:开和关。因为内部有蜡之类融点比较低的材料,温度到了就打开 ...

那么这天气开车强制扇热风扇没转,怎么维持90℃水温的呢

网友:
我拆了节温器这两天暖风差得很,要装个可关闭隔栅

网友C:
车中网里面放块脚垫,挡住水箱扇热器.短途很好用.长途高速取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是正解,怠速一会等水温热了再开暖风,要么就开热辅助。

你恰恰说反了,楼上各位说的都是错的。
楼主的车应该是节温器坏了,处于常开状态。所以水温一直上不来。
汽车的节温器都是一个一定的温度,然后打开。低于一定的温度再关闭。没有一个开度变化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中网里面放块脚垫,挡住水箱扇热器.短途很好用.长途高速取下来

中网局部还有挡板能被风吹开的

网友:
最好换个节温器试试,也不贵,起码天冷开车不受罪了不是,也快过年了抓紧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恰恰说反了,楼上各位说的都是错的。
楼主的车应该是节温器坏了,处于常开状态。所以水温一直上不来。
...

水温上得来,现在的问题是天冷温度上不快等上到75℃时我开外循环暖风水温一下会降到70℃再上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温上得来,现在的问题是天冷温度上不快等上到75℃时我开外循环暖风水温一下会降到70℃再上升 ...

温度上的慢也是节温器问题。节温器泄漏。

网友:
可以把节温器拆下来看看是否一直在打开状态,正常的节温器在室温下都是关闭状态。检查时可以把它放进95度的开水中,这时节温器阀门会慢慢打开到全开状态,说明它是好的。否则就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恰恰说反了,楼上各位说的都是错的。
楼主的车应该是节温器坏了,处于常开状态。所以水温一直上不来。
...

还是区分一下车型,有些车现在是电子节温器,开度可调。还有些车暖风带电热,弥补水温不够时候的暖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