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1.5V的LED驱动板坏了,可以用蓝色的44V这个代替吗?

楼主(2021-12-28):
(图片)

网友:
LED驱动电源是恒流源
恒流源短路都可以的
只要电流一样,允许最高电压不低于原来的电压都可以代换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楼主:
确定可以替换是吧,电流我看了都说480毫安,就是电压高了11V

网友:
50/100瓦的大单体灯珠想用24伏的苹果电源做驱动低功率运行,减少发热量,不知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