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6Plus扩容128G详细步骤(适合新手观摩、同行略过)

楼主(2021-12-28):
深圳一美女寄修两台iPhone,一台7Plus 128G换电池的,一台6Plus 16G要扩容,同时也要换电池,6Plus开干!

扩容前先刷机,避免有其它硬盘问题刷机不过

刷成功后再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后进行下一步

拆下主板,发现曾进水过,进水贴变红了,硬盘旁边的黑色贴纸也被撕过,主板正面B2B连接器上的绝缘贴也没了,主板已修过啦

扩容本就有风险,这样风险就更大了,还是得继续,上手术台

来张特写

因硬盘底部及边上均有黑胶,先把边胶割下(快克861DW直风枪250度操作),避免撬硬盘时带走周边的小元件

360度拆下原海力士的16G硬盘,底部的胶比较硬,得慢慢撬

清除掉主板上的黑胶,可以先用中温锡在焊盘上拖焊综合下原高温锡,再用吸锡带拖平焊盘

用编程器读取原硬盘的底层资料,并写入底层到128G硬盘

用183度的中温锡植锡硬盘

5000大洋买的JZR7700A旋风枪焊上新的128G硬盘,温度300,风速100

主板回机壳中,刷机

因电池健康度只有77%了,更换一个全新电池

完美扩容到128G,再也不担心容量不足了

结束语:虽然6Plus感觉扩容没什么价值了,因为是A8 CPU系统也只能到12.5.5,但朋友就是想要扩来做备用机,就要容量大的。俺就只能干呐!!!

网友A:
扩容多少钱?

网友B:
6S比它还蛋疼,虽然支持最新系统,但速度严重的慢

网友:
牛逼不拉屎。苹果5S最多可以扩大到多少?

网友C:
问下楼主。我6Plus换电池用了1年后,电量少于28%就很卡,这个是怎么回事,我的也是16G扩128的,已经正常用了一年

网友D:
楼主有此手艺和工具,建议论坛内做个福利吧,给大家手头的机器扩个容,做个备用机。价格实惠点

网友E:
6P1128已经服役了从发售到现在了。。。屏幕能不能给找个便宜原厂的换上,我原厂屏幕坏了,换了个副厂的,触摸不灵敏。

网友F:
扩容怎么收费了?

网友G:
如果刷入旧的手机SN等信息可以用不?

网友:
手艺厉害!我的今年第二次换电池了,64G的,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我6Plus换电池用了1年后,电量少于28%就很卡,这个是怎么回事,我的也是16G扩128的,已经正常用 ...

明显电池问题,其实6代本身就是很卡,普通看下视频就一般时间久了就卡,毕竟内存只有1G,太少了,感觉稍好用一点二手机都要6S后了,毕竟有2G内存

网友:
扩容是不是固件要刷到最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比它还蛋疼,虽然支持最新系统,但速度严重的慢

6s不会比6p慢,除非电池寿命不行了被降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我6Plus换电池用了1年后,电量少于28%就很卡,这个是怎么回事,我的也是16G扩128的,已经正常用 ...

肯定是你换的电池不好啊,电池寿命不行了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1128已经服役了从发售到现在了。。。屏幕能不能给找个便宜原厂的换上,我原厂屏幕坏了,换了个副厂的,触 ...

联系我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刷入旧的手机SN等信息可以用不?

三码信息必须正确,其他无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扩容怎么收费了?

见我网站内有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此手艺和工具,建议论坛内做个福利吧,给大家手头的机器扩个容,做个备用机。价格实惠点 ...

坛友来扩都有福利优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容多少钱?

见我网站价格,坛友另有优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6s不会比6p慢,除非电池寿命不行了被降频了

跑一样的系统,当然是6S快

但是,6S是支持最新系统的,两个机子都跑能支持的最新系统,6S确实比6P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