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金士顿固态硬盘如何修复?手贱进WINPE用DiskGenius快速分下区 然后崩了变成1G

楼主(2021-12-28):
金士顿120G固态硬盘 本来屁事没有 手贱进PE用DiskGenius快速分下区 然后崩了 DiskGenius识别的大小变成1G了电脑识别不到盘了 这是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简单的修复办法?

网友:
拆卡,
查看主控芯片
重新开卡

网友:
diskgenus正常情况下不会导致硬件出问题,先检查分区表有没有问题,如果数据不要的话,可以尝试填0填一遍看看,如果还是不行,拆开,看芯片,找对应开卡工具,重新开

网友:
以前  基本不用   这个   diskgenus

最近捣鼓黑苹果    用这个软件频繁修改ESP分区里的文件  (调试黑苹果)

感觉这个软件   确实有问题    【一次修改文件过后,部分文件丢失(大概丢了有80个文件,总量不过140个文件); 还有一次读写ESP分区里的文件,莫名奇妙分区错误,文件不可读写(软件使用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各个软件使用还是过关的)】

如果只是分区,调整分区参数等   不会使用这个软件的。  各个操作系统自带的分区软件都可以完成,   如:  diskpart 、  fdisk   等等 ,命令行更靠谱。
读写ESP使用这个软件还算方便,当然调整分区属性,分配盘符,读写也可以办到,不过频繁读写,这样操作就不如这个软件方便了。

网友:
我重装系统都是进PE用diskgenus删除分区然后再新建,一直没出现过专业的问题,看一下是不是硬盘的格式没选对,MBR和GPT格式没选对。一般win7用MBR就可以了,win8-win11建议用GPT

网友:
金士顿U盘,64g,每天插这个U盘就会提示:磁盘有问题需要检查,实际上不管也可以用。
今天,手贱就用DiskGenius格式化了一下,插U盘只听见声音,不见盘符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