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4 屏幕背光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21-12-2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1766
图纸在上面链接
最初故障是背光只有一半,过了几十天就全部黑了。

起初以为是L2210 与L2200这个磁珠坏了,拆开测量对地阻值都是400多且打通断磁珠都是通的。

u8100是管理这个屏幕的背光驱动,没有自动标示的点位图的软件不知道都经过了哪些原件到的磁珠,由于初学只看懂了这个背光图

不知道是从u8100的哪两个脚出来的。

由于没有时间了就没有测量背光输出电压。

现在怀疑是u8100输出问题或者是屏幕里面的led灯又问题。

麻烦修过这个故障的大师解答指导一下。

网友A:
阴阳屏 一般好像是描述屏显示的问题 而不是背光? 现在屏幕有背光吗
L8255 L8225
选网络名 搜索 就找到从哪里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阳屏 一般好像是描述屏显示的问题 而不是背光? 现在屏幕有背光吗
L8255 L8225
选网络名 搜索 就找到从哪 ...

没有背光,电筒照屏幕显示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阳屏 一般好像是描述屏显示的问题 而不是背光? 现在屏幕有背光吗
L8255 L8225
选网络名 搜索 就找到从哪 ...

L8255 L8225 尺寸规格选多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阳屏 一般好像是描述屏显示的问题 而不是背光? 现在屏幕有背光吗
L8255 L8225
选网络名 搜索 就找到从哪 ...

只有pdf 的图纸没有软件版本的图纸。还有L8255 L8225尺寸是多大的?最大尺寸可以选择多大的能放下

网友:
送专门维修的地方修吧。

这两个电感,只要是导通的就行了,问题一般不会是电感的问题。

ipad阴阳屏有通病的,就是衰落撞击,导致屏背光FPC断裂,需要拆屏接线的,

具体可以去今日头条日搜数码狂人的维修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阳屏 一般好像是描述屏显示的问题 而不是背光? 现在屏幕有背光吗
L8255 L8225
选网络名 搜索 就找到从哪 ...

找到了是这个升压二极管烧掉了(都碳化了一扣就掉)。电感也爆锡了。 下面就是买配件更换了。
扣掉后测量电压是3.6v只需要补上零件应该就能上10多V到2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是这个升压二极管烧掉了(都碳化了一扣就掉)。电感也爆锡了。 下面就是买配件更换了。
扣掉后测量 ...

电感一般不会坏 可以先换二极管试试 注意极性 选肖特基导通压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一般不会坏 可以先换二极管试试 注意极性 选肖特基导通压降低的

都爆锡了应该也差不多了,颜色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