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海康威视监控主机DS-7908N-K4,接显示器没反应

楼主(2021-12-28):
去年野外从工地拆了一台海康的监控主机,当时也没开始,前两天翻出来看到电容都爆了,换了所有的电容,通电灯红灯亮,机器接显示器没反应,风扇口有12v电压,usb口无电压,时间长点散热片温度会上来一些,暂时能测出在这些问题,测了一些电容,大部分都是有电的,按键板所有按键按下都有声音。大神们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A:
有没有尝试换显示器接口测试?也可以尝试接个硬盘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尝试换显示器接口测试?也可以尝试接个硬盘试一下。

显示器都换了两台,h和v口都试了。硬盘也接了,都没反应

网友B:
主板电容爆了吗?海康的设备还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是不是被接了380的电源。
换个电源,换个接口试试,能不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电容爆了吗?海康的设备还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是不是被接了380的电源。
换个电源,换个接口试试,能不 ...

新疆戈壁滩,环境比较恶劣,基本上可见的几个电容都爆了,用的台式机电源,换了三个电源还是没反应。

网友C:
没有维修价值了,直接扔垃圾堆

网友D:
很多电子设备都不能在高于海拔2000米的地方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电子设备都不能在高于海拔2000米的地方使用的

不能高于也要用呀,矿区监控必不可少,海拔3k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维修价值了,直接扔垃圾堆

闲着也是闲着,看到了就想鼓捣一下。修不好当备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器都换了两台,h和v口都试了。硬盘也接了,都没反应

摸下主 MCU  发热严重 基本上就是挂了。摸下主 MCU  发热严重 基本上就是挂了。摸下主 MCU  发热严重 基本上就是挂了。

网友E:
看看5v没有,你不是usb没有反应吗,,5v 3.3v  1.8v等电压呀

网友F:
找一下TTL接口,接上电脑看看系统有没有启动!大概率系统挂了!卡引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5v没有,你不是usb没有反应吗,,5v 3.3v  1.8v等电压呀

5v旁边的两颗电容电压是0,usb没电,1.8v的好像只有1.5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一下TTL接口,接上电脑看看系统有没有启动!大概率系统挂了!卡引导了!    ...

这玩意能装系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能装系统么?

linux系统!

网友F:
先找TTL看输出,没输出 就是CPU都挂了,没有修的必要了!

有输出再折腾!  这个系统就是和路由器固件一样的,官网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找TTL看输出,没输出 就是CPU都挂了,没有修的必要了!

有输出再折腾!  这个系统就是和路由器固件一样 ...

好,晚上回家试试。能修就修一下,如果是cpu挂了,那也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能挂5个硬盘啊  应该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