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更新:咸鱼上捡漏的LCR表大概率维修成功

楼主(2021-12-28):
原贴标题不能编辑,就另开一个帖子更新一下,便于更多的人看到
上次的链接:咸鱼上一个LCR表捡漏失败
很多热心网友给我出了不少主意。
所以原本是打算退货的,后来自己折腾了一下

总结一下这次折腾的过程:
换了电源开关,原装的恐怕很难买到,替代的引脚定义不太一样,而且偏高,所以按键帽无法安装。
(其实原装开关没有坏,我是拆开打算清洗彻底一点,结果装回去的时候一个L型部件不小心弹飞了,开关变成不能自锁了,功能还是可以用,按住不放就闭合,松开就断开)

我无意中发现用热风吹一下电路板几秒钟,这个设备就能工作几分钟,而且通过吹热风的区域将故障点缩小到了一定的范围
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出现FUSE提示基本上是通病,可能是需要补焊或者更换某些零件。
我这里补焊了很多芯片后问题解决。
也有人说升级10KHZ后引起,我也查到了如何升级10KHZ的方法,不想去折腾了。

另外说说为什么是大概率维修成功
原来故障基本上冷机时开机后马上就出现,概率很高,只有偶尔才能正常使用。
我维修完后,已经试了3天了,冷机开机一次故障都没出现过。所以基本认为修复成功

感谢网上的热心网友的宝贵经验

下面再附图测试15000uF电容的测试图片这个电容已经用了10多年了,所以容量会偏低很多,不到10000uf,但是还是可以继续用的

网友:
很不错,又一件趁手兵器

网友A:
说说动了哪里,好给我以后折腾的时候有个参考

网友B:
怎么不是四线测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动了哪里,好给我以后折腾的时候有个参考

问题主要是电路板下半部分,
准确的说是下面的右边这一部分
下面的左边是外置供电稳压部分没有影响

开始用电烙铁单独给那几个芯片加热
但是没有效果
后来干脆补焊了那几个芯片
就好了,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是四线测量的呢?

手持的一般是2线的

台式的用4线的比较多
引线比较短的话,2线误差也不大吧

网友C:
不对,测出来差太多,你这个应该不对

网友D:
看见这么大的电容就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测出来差太多,你这个应该不对

这是因为这是一个旧电容
使用了很多年了,容量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这么大的电容就怕怕。。。。。。。。。。。。

这是美国的电源里用的
有次内部电压失控,炸了好几个
当然是很可怕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持的一般是2线的

台式的用4线的比较多

本机上面插片口就是四线法的接口,需要买夹子

网友E(2022-02-25):
国产的LCR表基本上就是玩具!我说的手持式的电容电感表!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LCR表基本上就是玩具!我说的手持式的电容电感表!

国外的那种性价比高啊?

国产同惠 2811 如何?

网友(2022-06-08):
电桥的工作电流大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3-09-18):
不能测衰减值吗

网友:
爱好者必备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