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总是不停的火灭,这个天然气灶怎么修

楼主(2021-12-28):
总是不停的火灭,仔细一看好像不正常。请问怎么修呢?

网友:
右上角那个熄火保护的探头位置变一下,把它升高一些,出火孔对准它.

如果是这个探头坏了就换个新的. 另外就是电磁阀,是否正常要测试一下.

网友:
火灭的话应该的电偶的接线松掉了

网友A:
1、电池电力不足,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试试。
2、开关着火后没有下压一小会,导致安全保护切断气源。

网友:
你中间的火在底部了,这个是不正常的,正常的火应该是在中间那个小盖子周边一圈孔里面出来的。那热电偶旁边的苗火孔火都没有,怎么会不灭呢

网友:
热电偶、电磁阀

网友B:
中间小火盖没装好,上面一圈小孔没火,火从底下冒出来了

网友:
换炉头吧 ,炉头出气口都严重损耗了

网友:
用细铁丝捅一下每个出火孔

网友:
这个需要换新,安装时 顶尖部分要低于小火盖 2-3mm

网友:
5#是正解!中心的小灶头没安装到位没有扣严,中心的那个电极是熄火保护探针,如果没有火焰包裹着这个探针则炉子是不能持续燃烧的。

网友:
你这个是炉头没装好或者变形了,导致底部漏气了,拆下来看下,如果是漏气就要换炉头.之前我在西门子的上面看到过两次.

网友:
看着像是小炉头尺寸不匹配

网友C:
不能多角度拍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多角度拍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小火盖没装好,上面一圈小孔没火,火从底下冒出来了

盖好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电力不足,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试试。
2、开关着火后没有下压一小会,导致安全保护切断气源。 ...

电池换了,也压开关了

网友D:
怎么感觉像燃气类型不对呢,是不是天然气灶用了人工煤气,喷咀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像燃气类型不对呢,是不是天然气灶用了人工煤气,喷咀是不一样的 ...

不是,我们这里都用天然气

网友:
应该是电磁阀由于天冷里面活塞润滑油凝固不能归位赌死气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