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型气泵可以玩了,气压传感器数据可读

楼主(2021-12-28):
值得买上有大神分享了制作过程,并且分享了arduino的代码,这里感谢大神
https://zhiyou.smzdm.com/member/4580489080/

后面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我会用esp32来控制充气,目前采集的数据取平均数无法很好地计算到准确值,只能按具体值来充气了
传感器最大压力值6bar
参考各种换算方法,1psi=6.895kPa=0.0689476bar

按照这个计算出来基本准确

如果有更好的算法,希望不吝赐教
CS1237充气气泵控制板[未验证] - 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cs1237-chong-qi-qi-beng

/* 小气泵控制程序
* 气压传感器DSH700,数模模块CS1237
* 1毫米水柱=9.8066135802帕斯卡  液体压强计算公式P=ρgh可知:代入常数值:ρ=1000kg/m^3,g=9.8m/s^2=9.8N/kg
* 1巴(bar)=100千帕(kPa)=1000百帕(hPa)=1000毫巴(mbar)=100000帕斯卡
* 1psi=6.895kPa=0.0689476bar =0.006895MPa
1标准大气压(atm)=14.696磅/英寸2(psi)
1巴(bar)=100千帕(kPa)
1达因/厘米2 (dyn/cm2)=0.1帕(Pa)
1托(Torr)=133.322帕(Pa)
1毫米汞柱(mmHg)=133.322帕(Pa)
1毫米水柱(mmH2O)=9.80665帕(Pa)
1工程大气压=98.0665千帕(kPa)
1千帕(kPa)=0.145磅力/英寸2(psi)=0.0102千克力/厘米2(kgf/cm2)=0.0098大气压(atm)
1磅力/英寸2(psi)=6.895千帕(kPa)=0.0703千克力/厘米2(kgf/cm2) =0.0689巴(bar)=0.068大气压(atm)
1标准大气压(atm)=101.325千帕(kPa)=14.696磅/英寸2(psi)=1.0133巴(bar)=760毫米汞柱(mmHg)
* 屏显版:选择充气气压,按键开启充气,显示当前气压,达到目标值停止充气
* 简单版:4个led显示4种气压选择,按键开启充气
*
* 927384   0.3
* 1026141  0.4
* 1305485  0.6  篮球
* 2080369  1.2
* 2224276  1.29
* 2539945  1.5
* 3113765  1.9
* 3188414  2
* 3234954  2.04
* 3375692  2.15
* 3762277  2.43  摩托车
* 3839579  2.5   汽车
* 3902948  2.53
* 4273014  2.8
* 4419500  2.95
* 4480105  2.97
* 4580560  3.05
* 4966855  3.3
* 5237358  3.5
* 5691781  3.9  自行车
* 5797899  4.0
* 5890198  4.03
* 6124920  4.22
* 7168366  5.1
* 7701561  5.4
* 8276554  5.85
* ESP32 A4 = 32; A5 = 33;
* ESP8266 D1 = GPIO5; D2 = GPIO4;
*/

int ndrdy = D2; //SDA
int clck = D1;  //SCL
int pwm = D5;
bool is_run = tru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pwm, OUTPUT);

  while (!Serial) {}

  digitalWrite(ndrdy, LOW);
  pinMode(ndrdy, INPUT);

  digitalWrite(clck, LOW);
  pinMode(clck, OUTPUT);

  while (digitalRead(ndrdy)) {}
  while (!digitalRead(ndrdy)) {}
}

long readADC()
{
  if (digitalRead(ndrdy))
    return -1;

  long result = 0;

  for (int i = 0; i < 24; i++)
  {
    digitalWrite(clck,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int new_bit = digitalRead(ndrdy);
    digitalWrite(clck, LOW);
    delayMicroseconds(1);
    result <<= 1;
    result |= new_bit;
  }

  for (int i = 0; i < 3; i++)
  {
    digitalWrite(clck,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clck, LOW);
    delayMicroseconds(1);
  }

  return result;
}

void loop() {
  long adcValue = readADC();
  if (adcValue > 600000 ) {
    Serial.print("ADC reading: ");
    Serial.print(adcValue);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adcValue/100000*0.0689476);
    Serial.println("bar");
  } else {

  }
  if (adcValue >= 3839579)
  {
    delay(500);
    digitalWrite(pwm, LOW);
    Serial.println(" End of Run ");
    delay(500);
  }
  else
  {
    if (is_run == true)
    {
      digitalWrite(pwm, HIGH);
      delay(500);
    }
  }
}

补充内容 (2022-1-9 15:46):

网友:
都是大神,膜拜

网友A:
自行车要充到3-4个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要充到3-4个压的

这么高,我是按照铁将军默认值的

网友B:
值得买上arduino代码发上来看看,加个0.96OLED屏幕显示更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要充到3-4个压的

确实,电动自行车我都充到4个大气压,人们认识有种误区,认为自行车胎压比汽车小,实际上要比汽车胎压大,只不过充气量少了而已,汽车充气量多,但是气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电动自行车我都充到4个大气压,人们认识有种误区,认为自行车胎压比汽车小,实际上要比汽车胎压大 ...

了解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值得买上arduino代码发上来看看,加个0.96OLED屏幕显示更直观。

代码在上面帖子里,小改了一下而已

网友:
数据用EXCEL画图看看。

网友D:
数据基本接近一无线性方程,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试个Y=0.0000008X-0.403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基本接近一无线性方程,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试个Y=0.0000008X-0.4038
你的算法不错,后来我又发现下面这个换算比较准确
1psi=6.895kPa=0.0689476bar

网友E:
兄台厉害,学习了,如果能加上显示部分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台厉害,学习了,如果能加上显示部分就完美了

加屏就自己根据需要了,手里屏幕也不同,我会加上web访问,连接到esp32或者8266的wifi就能控制了

楼主:
整了个跟大神一样的盒子

楼主:
CS1237充气气泵控制板[未验证] - 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cs1237-chong-qi-qi-beng

网友:
目测要涨价了,赶紧屯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CS1237充气气泵控制板[未验证] - 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cs1237-chong-qi-qi- ...

问一下红圈中的代码什么作用?

网友F:
小白问一下,大佬的这个板子资料是打完还要自己买元件焊接么
其实永久高压气筒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白问一下,大佬的这个板子资料是打完还要自己买元件焊接么
其实永久高压气筒更不错 ...

还要接esp板对这个板进行控制,半拉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