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主控内部的信息保存时间能够保持多少年呢?

楼主(2021-12-28):
我们平时说SLC和MLC数据保存时间远好于TLC,这些都是针对闪存芯片来说的。

u盘主控芯片内部的数据(好像被称做主控固件)能够保持多少年呢?有没有相关研究?

网友A:
SLC 10年,MLC通常1-2年没问题,TLC通常半年,QLC1~3个月
主控芯片应该也类似SLC,0和1,10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C 10年,MLC通常1-2年没问题,TLC通常半年,QLC1~3个月
主控芯片应该也类似SLC,0和1,10年没问题。 ...

买U盘那个工具可以看到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C 10年,MLC通常1-2年没问题,TLC通常半年,QLC1~3个月
主控芯片应该也类似SLC,0和1,10年没问题。 ...

我的l06不到一年就损坏了,所以说你说的也就是2d颗粒的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287

正要买个U盘,还在不知任何选择发愁,感谢楼上朋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l06不到一年就损坏了,所以说你说的也就是2d颗粒的标准

L06B本来就是3D MLC,运行在MLC模式时叫L06B,运行在TLC模式时叫B0KB,只不过有些L06B出厂时会禁用TLC模式,只能运行在MLC模式,但是运行在MLC模式并不代表他就是真正的2D MLC,本身还是TLC的3层结构,美光的L06B大部分都上锁,只有小部分流出片或者大S的L06B没准可以开出B0KB,QLC的N28A还能开SLC模式呢,你不能说开成SLC模式就能变成真正的SLC吧

网友:
慧荣主控的固件是保存在nand里面的,你量产好一个慧荣主控的u盘之后把nand换到另一个同型号的板子上去能直接用不需要再次量产,而且正常情况校验数据也不会有问题,还有像NS1081主控,本身就是读卡器原理,坛里有些大佬以前还接搬板的活,但是毕竟u盘主控型号那么多,保存固件的方式肯定有所差异

网友E:
主控芯片相对FLASH芯片寿命要长久一些,它不是频繁读写操作,只负责连接电脑,是数据输入或输出的通道;主控芯片负责各模块的协调管理和下达各项动作指令,并使计算机将U盘识别为“可移动磁盘”,早在单片机出现时,人们就在研究一种像单片机一样更简单的控制芯片,如朗科公司方案算是最早的U盘,随着技术不断更新出现了芯邦、安国等专门研究和生产主控芯片的公司,生产出的主控芯片高度集成,像单片机一样的稳定。因此主控芯片内部信息基本是永久保存的。

网友:
U盘的固件难道不是保存在F里面吗?

网友:
如果要说主控类固件,那应该很久吧,10多年前的老路由,20年前的VCD,电视机,应该都是单片机类的东西,里面的程序现在还能用,具体多久不知道,反正很久就是了

网友:
一切都看脸,万事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L06B本来就是3D MLC,运行在MLC模式时叫L06B,运行在TLC模式时叫B0KB,只不过有些L06B出厂时会禁用TLC模 ...

我当然知道,所以才这么说,之前存了好多l06这种伪装成mlc的tlc,现在发现坏了好多,这都是钱啊,可恶的im,非要搞出这么个害人的东西

网友:
主控是可编程处理器,大多不需要固件都能运行基础功能,比如工厂模式用来刷固件、导出数据等等

一部分主控会集成EEPROM模块用来保存量产信息,另外一部分都是选择外部存放,比如存放在颗粒内,或者外部SPI EEPROM芯片,如果是内置的,基本跟主控共生死,外部的话就看各自芯片的寿命了,按理说这种不经常搬运的数据块不会出错,因为量产好了基本就丢在那,只有上电初始化的时候才会读取,而且是只读,不是写入

网友:
我的902E SLC之前坏块是9,三年后重新开卡变成11
即使是SLC,数据安全也不是绝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要买个U盘,还在不知任何选择发愁,感谢楼上朋友。

迈克威,芯邦主控,支持这种古董级128M SLC很正常
但是人家质量好,0坏块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控芯片相对FLASH芯片寿命要长久一些,它不是频繁读写操作,只负责连接电脑,是数据输入或输出的通道;主 ...

initio主控很容易掉固件,还没地方找,这是个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要买个U盘,还在不知任何选择发愁,感谢楼上朋友。

红线框内,SLC记忆颗粒

很重要的信息。

网友:
其实很多芯片都是这样,CPU、GPU、声卡主控,里面都固化了一段硬件字符串,用以识别固件,告诉别人“我是什么”,这是只读的,不可删除不可复写的,所以一般不会丢失,主控芯片只有烧坏的,没有用坏的,识别不到就是烧了。

量产过程是把固件写入匹配的Flash颗粒里面,成为可用的产品,固件丢失,并不会导致主控字符串丢失。

网友:
SLC 10年应该没什么问题
以前有一MP3 应该是09年的128M改的U盘
用来存些小毒物 (记得有那吃香的国宝)
RAR文件现在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