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路大神,洗板水对LED灯珠有溶解效果,怎么清洁PCB?

楼主(2021-12-28):
如题,pcb弄完之后残留的助焊膏怎么清洗,洗板水(维修佬)洗不干净遇到有些塑料材质的零件还会起反应溶解,某系字符也被洗掉,

网友:
先用纸巾把软的助焊膏擦去,再用毛刷把擦不到的边边角角刷去,然后用肥皂或洗洁精用毛刷仔细洗刷一遍基本能洗干净了。用热水洗更好。洗完后用电吹风热风吹干透。

网友A:
电子清洁喷剂,没残留那种,就可以了10来块一支

网友B:
怎么可能,买那种焊宝无铅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买那种焊宝无铅洗板水

确实有的洗板水有溶解塑料的能力,有些灯珠球盖是可以被其溶解的,一旦接触上直接变乳化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子清洁喷剂,没残留那种,就可以了10来块一支

我用的维修佬的

网友:
一般使用无水酒精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维修佬的

维修佬有腐蚀性,对胶什么的,所以我是看材料选择用那种,几种都有

网友:
维修佬一直用的呀,有溶解。。。看来得小心了。

网友:
白电油啊这么筒单

网友:
超声波加无水酒精和毛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