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盘成负载,更换散热器,其实功率管功率也并不大。

楼主(2021-12-28):
      之前几年有过一台m8v6,相信很多稍微玩的久一点的坛友都知道这个负载,后经高人指点,升级成了主芯片M328,运放也好换成了OPA277UA OPA277 ,检流电阻用锰铜丝等操作。
运行起来果然温漂极小,但有个小毛病,就是偶尔会停止放电,可能是夹具问题,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莫衷一是。
      之前给自己买盘成负载的理由是,第一,不会打板又急着用,二是 m8负载跟黑武士电源整合在一起的,之前考虑的这样方便,其实一点都不方便,体积太大了,用的山特的一台ups机壳改造的,详见老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4728
      之前以为可以通过加强散热等方式,坐到单管300w,500w甚至更高。但实际受封装尺寸,与扇热器的接触面积,导热系数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我用100N50P这种单管也就能200多w,而且听说,那些成品负载也不能一来就怼上满载大电流。所以有些使用方法上的问题也曾经被误导。
      盘成这款负载我也关注了很久,比起另外某知名厂家的负载,显得质朴很多,没有酷炫的彩屏,功能也没那么花哨,胜在功能使用,而且四线方式测试的。吐槽下,那家彩屏都用上了,还是两线测试的,连四线模式问客服是啥都不知道。。。

这个负载,风扇标注的酷冷至尊,不过效果一般

打开散热器,可见下端放置的主管及保护管,主功耗管子

掰起来,发现是比较常见的irfp264

边上一颗20100ct快恢复二极管

边下一长条是康铜丝,温漂貌似锰铜丝更好

我拿出一个吃灰多年的散热器
两者对比下

原装的223g

我这个376g,重了153g。

风扇直径我这个还小一点

开机, 测试下

最大功率走起

温度最高75度,之前是83-85左右,低了10度,(后续测试最大电流10a左右,温度最高70多度,横比低了10度左右)

看下缝隙贴紧的

再用香蕉头改了个易插拔的接头,热熔胶固定,后面一遮丑看不到。呵呵。

完贴————网上普遍反应,这机器精度稳定性还是有目共睹的。

网友A:
散热器应该是lga775的吧

网友B:
我的负载也是这种散热器,以前单位卖了很多电脑给收废品的,当时到懂不懂,叫门卫拆了几个这种散热器给我,我拿了两个回来,这散热器很爽的说,可以安装两个管子空间,风扇也暴力

网友C:
只要散热给力,管子功率小点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应该是lga775的吧

是的呢 77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负载也是这种散热器,以前单位卖了很多电脑给收废品的,当时到懂不懂,叫门卫拆了几个这种散热器给我, ...

我也有几个更好的,塞铜的,可空位不对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散热给力,管子功率小点也没问题

是的呢,热量出的来是关键(传导)

网友D:
下压式散热器很久没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压式散热器很久没见过了。

其实用料一点都不低。有些还送塞铜的

网友E:
想把那个风扇掰过来~

网友F:
我的改的是775的散热器,一大个很厚重铜坨坨,满功率大概55~60左右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想把那个风扇掰过来~

忍住,我第一次看也是这样想的,总感觉为啥斜的,,

网友G:
这不是那个开源项目,还有上位机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改的是775的散热器,一大个很厚重铜坨坨,满功率大概55~60左右温度,

我也有塞铜的,可惜不是775的,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忍住,我第一次看也是这样想的,总感觉为啥斜的,,

设计如此,得错开下方螺丝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那个开源项目,还有上位机来着

有那个,从实用角度看,买现成得更方便

网友:
那个时代的散热器比较舍得用铜,现在的一般就热管是铜的

网友:
没想到,功能还行

网友:
有没有考虑上热管的散热器 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哪家买的?给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