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故障磷酸铁锂电池包,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1-12-28):
拆解测试视频
一个几年前从网友手里买的自制磷酸铁锂电池汽车启动电源。很久不用,最近发现充不满不说,掉电还非常快。
正常满电电压应该是14.4V,但实际上充到13V就会显示充满。

自放电非常严重,几天电压就会降到9V,容量也非常小。拆开研究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是我后改的USB充电板,原设计是用了一块2A的升压板,但是这样普通的USB充电头插上就直接短路保护了
我改成了恒流恒压的充电板,输出设定在800mA,这样基本所有USB充电头都能给在这个电池包充电

电池包的保护板,原作者在保护板上留了一个输入/输出口,可以用这个口输入14.4V直接给电池包充电

一个带开关的USB输出还可以用电池包给手机充电,左侧电路板上的小按钮是电压表的开关

电池组是手工焊接的,它的设计思路是汽车启动输出不经过保护板,直连电池。因为铁锂满电和汽车发电机输出电压差不多,短时间倒灌应该没什么问题

拆开后发现部分电池有记号笔标记,不知道什么意思

测量发现四组电池第一组3.58,已经充满,最后一组3.08,几乎没电,中间两组3.2标准电压
拆散电池组逐个进行充电到满

这个26650电池正常容量是多少的?

挨个1A电流放电到2.2V,发现原电池组中的最后一组一冲就满,一放就没已经彻底报废

其余六节容量测试,最高的也只有2000mah。这个规格应该是5000以上吧

最大的问题是,这六节电池放置一周后就有5节电压跌倒了3V,自放电极其严重,也算是报废了。
我分析应该是保护板的均衡功能比较差 ,造成了最后一组电池常年亏电,进而影响整个电池组。
所以我现在组装电池组的时候,特地淘了一块主动均衡板给充电保护板配上,这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A:
26650原来应该有4000ma  你这电池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650原来应该有4000ma  你这电池报废了

是的,都扔了

网友:
原来的保护板是被动均衡的,其实很鸡肋的,电流小,还不容易触发均衡开启
所以加主动均衡版很有必要

网友:
我以前买的A123的拆机26650,容量也就2000左右,放电能力很强,看人家试验的短路电流达到200A左右

网友B:
这电池组外观,上机场能给你嗯地上

网友:
电池已经废了

网友:
问题就是电芯不好,保护板也烂

网友:
跟均衡有啥关系,主动均衡改变不了电池水平。。。
另外USB引脚会戳破电池外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组外观,上机场能给你嗯地上

汽车启动电源我带到机场去干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6650原来应该有4000ma  你这电池报废了

高倍率电池26650做不到4000mah。。如果10c这26650容量应该在2500-3000左右,如果是30c 容量也就2000-2500。。。4000mah的26650是容量电池,不可能做启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倍率电池26650做不到4000mah。。如果10c这26650容量应该在2500-3000左右,如果是30c 容量也就2000-2500 ...

大概率是比克磷酸铁锂 3000多点是有的